请问一下wince启动时闪一下彩色色块,你们出现过吗?怎 ...

楼主(2009-08-24):
请问一下wince启动时闪一下彩色色块,你们出现过吗?怎么避免啊?
wince开机时刚开始是启动LOGO,然后是开机画面,后面在出现WINCE桌面前闪一下彩色的色块,请问这是什么地方的代码搞出的吗?很烦这个,想避免掉它。
wince
彩色
桌面
WindowCE

网友A:
只靠LZ所说的现象,很难判断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LZ看看出现问题时,串口的信息输出的是什么?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问题,我想是eboot里显示后,到CE加载显示驱动之间,有某个地方改了LCD的配置,比如从boot调到NK时恢复了一个默认设置,也可能是LCD相关的时钟。
我暂时在eboot显示之后关闭背光,CE显示驱动里再重新打开背光。

网友C:
找到原因了,是驱动显示屏里边在显示缓冲区地址中填充了内容导致的,楼上也可以查一下。

网友D:
啊,对头,就是这个。
原来的BPS包没有固定分配显示缓冲区,我在eboot里加显示时临时用了个地址,在NK的驱动里也是动态分配了DMA缓存。2次地址肯定不一样了。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