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0 生成sdk的问题

楼主:
请问大家一个sdk定制问题
在定制系统时,我选择了开发板给的bsp,编译通过后生成新的sdk时却出现问题。
一般在生成新的sdk时,emulation项中可以设置长、宽的。而我这却是灰色,无法设置。当我编译sdk后安装成功后,在tools-》device emulator manager中却无法打开相应的模拟器。并且我这sdk只有5M多点,我以前生成的都超过20M的。
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没有人碰到过这种菜鸟问题吗?

网友:
CE6.0的SDK是5、6M左右,20M应该是CE5.0的!

网友:
我用CE6生成的是22M左右的,lz是不是生成SDK时属性设置不全。

网友:
WinCE6.0中模拟器的SDK还是挺大的,一般在20M以上,它比普通的SDK多了NK啊。

网友:
WinCE6.0中模拟器的SDK还需要设置哪些属性呢?比普通的sdk!

网友:
目标板的一半是不需要设置屏幕属性这些东西的,不是你设置多少都行的,那是硬件和驱动定的,所以是灰的,大小是正常的,我用的nvidia的T600的BSP,生成的SDK就是6M左右,没问题。

网友:
主要是 我想用我自己生成的sdk相应的模拟器!但是这sdk相应的模拟器却打不开!
在网上下载的sdk一般是二十几M,安装后就可以打开对应的模拟器!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有人知道吗?

网友:
有人帮忙知道帮个忙啊
还是没弄好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奇怪!
自己把模拟器编译生成,然后到处SDK,只有5.3M,而在网上看见的都是20+M,和你同问!我一直以为是不是我的补丁包没有打上的原因!
看看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可能是安装时不正确造成的

网友:
安装不正确?
你所指的安装不正确是指wince6.0吗?

我感觉是定制估计漏了一些步骤,可惜我不知道漏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