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SP中未定义中断 IRQ_SSP 有关问题...

楼主:
    CPU是PXA270 ,我的BSP中 只是定义了 IRQ_SSP 这个标识, OEMInterruptHandler 相关地方没看到 IRQ_SSP有关的初始化和使能函数, 如果我要使用 IRQ_SSP 这个中断, 要做如何工作?
谢谢指导~

网友A:
IRQ_SSP只是一个GPIO的IRQ吧,要用这个中断,要么动态申请一个系统中断,要么静态关联一个系统中断,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RQ_SSP只是一个GPIO的IRQ吧,要用这个中断,要么动态申请一个系统中断,要么静态关联一个系统中断,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除此之外注意下面的流程和函数,每个函数都看看,你就明白怎么使用了。

首先描述wince5.0 (2440BSP)的中断流程——我想PXA的也差不多的

     注册表等——》KernelIoControl(——》OEMIoControl——》OALIntrRequestIrqs )把物理中断转换成系统中断——》InterruptInitialize调用OEMInterruptEnable使能中断并用中断绑定线程——》OEMInterruptHandler屏蔽中断——》执行线程——》InterruptDone——》调用OEMInterruptDone——》调用OALIntrDoneIrqs完成中断线程并重新使能中断

网友:
gooogleman说的很详细!!

网友B:
如果你申请的中断没有在我说那些OEM函数得到正确处理会发生非常郁闷的事情。我发现我的串口发生奇怪死机问题就是由于在OEM函数中没有得到正确处理。等我解决了会公布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申请的中断没有在我说那些OEM函数得到正确处理会发生非常郁闷的事情。我发现我的串口发生奇怪死机问题就是由于在OEM函数中没有得到正确处理。等我解决了会公布结果。

晕,忘记退出BEYONDMA 斑竹的账号,BEYONDMA 貌似快回国了,我这个冒牌的也该退了。

楼主我也是初学者,去年我写了很多关于中断的博客,你去看看吧。多少有点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