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将wince6.0升级到r3之后,explorer无法启动,进者有分

楼主:
我将wince6.0升级到r3之后,重新编译原来在r2下通过的工程,编译成功后down到开发板上运行。
发现桌面无法加载,看打印消息,发现没有打印如下信息:
explorer(v2.0) taskbar thread started

而taskbar的進程就是explorer.exe。
而且我发现ceconfig.h已经定义了explorer
#define SHELL_MODULES_EXPLORER 1

在ce.bib和reginit.ini中也将explorer包含进去了。

目前正在跟蹤wince下的源碼,C:\WINCE600\PUBLIC\SHELL\OAK\HPC\EXPLORER

请教大家是否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沙发啊,嘿嘿 可惜不会这个问题,帮顶吧

网友:
又一个升级R3出了问题的,看来R3真的不那么容易用。

网友:
还没用R3,不太清楚
但是按常理,MS不会出这样的错误

先查自己的问题吧,不要动不动就怀疑别人!在怀疑别人前,先怀疑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用R3,不太清楚
但是按常理,MS不会出这样的错误

先查自己的问题吧,不要动不动就怀疑别人!在怀疑别人前,先怀疑自己。

嗯,我先看看自己各个配置

网友B:
没遇到这个问题,我这里安装了R3重编了一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这个问题,我这里安装了R3重编了一把就可以了

我编译也能过,就是跑起来有问题,郁闷中。不知道漏了哪个东西

网友C:
去掉一些组件(最好是英文版),使NK的大小减少,再下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一些组件(最好是英文版),使NK的大小减少,再下载试试。

谢谢 去试试看

网友D:
看来R3 是比较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R3 是比较麻烦啊。

的确很麻烦,我建了个模拟器,qq也能正常工作的。

6410的工程也能编译通过,就是死在加载桌面上。当时以为explorer.exe没起来,后来将他替换成自己写的应用程序,是可以跑起来的,屏上也能显示。

继续查找问题。。。。

网友:
所以在没有弄清楚R3之前,建议大家不要盲目图新鲜!
我有朋友就是安装R3之前编译啥事没有,安装之后,莫名的出现一些错误!
移植没有解决!
最后只有重装!
同时,也期待你的问题尽快解决!

网友:
嘿嘿 看来装R3之前 先GHOST。

网友:
有没有启动explorer?

网友:
如果不是必须,也没时间折腾,最好还是暂缓尝试R3。
据说YANSHI版主也碰到类似问题,也没解决了啊。

网友E:
明显是安装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显是安装的问题 !

请教,您是怎么安装的?
关键我模拟器跑起来没问题,后来换了别的bsp建工程,也是正常的。
所以我认为是自己的工程问题

网友:
我的安装顺序是r2之前和以前不变,r2之后的补丁都不打,直接装r3。
如果r2已经打了补丁,就从update那边覆盖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