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到WINCE的WINDOWS目录的文件在重新启动后丢失!

楼主(2009-10-29):
复制到WINCE的WINDOWS目录的文件在重新启动后丢失!
请教为什么复制到WINCE的WINDOWS目录的文件在重新启动后丢失!怎么样可以让它不丢失呀?
目录
怎么样
WindowCE

网友A:
windows目录是在RAM中的,重启当然会消息了,可以放在FLASH盘符里边,或者采取可以随时保存数据到映像文件的那种文件系统,是什么名字不清楚。

网友B:
做一个rom版的镜像就不会丢了

网友C:
binfs文件系统本来就是只读的,windows所在的目录,就是binfs文件,所以,这很正常。

网友D:
可以考虑将应用通过PB整合到CE OS映像文件中

网友E:
可以将windows映射到rom存储设备上
方法是设置环境变量,很久不用,help文档中有

网友F:
选上rom文件系统即可。下午我整理一下出来。
不知道是否写了博客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