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基本程序 99秒马表 定时出现问题 很奇怪....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8};//共阳
unsigned char tm;
unsigned char ts;
unsigned char bt;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
        P0=P2=table[0];
    bt=0;
        ts=0;
        tm=0;

        while(1)
        {
                if(P3_5==0)
                {
                        for(i=10;i>0;i--)
                        for(j=125;j>0;j--);
                        if(P3_5==0)
                        {
                                bt++;
                                if(bt==4)
                                {
                                        bt=0;
                                }
                                switch(bt)
                                {
                                        case 1:
                                        {
                                                TMOD=0x01;
                                                TH0=15536/256;
                                                TL0=15536%256;
                                                EA=1;
                                                ET0=1;
                                                TR0=1;
                                        }
                                        break;
                                        case 2:
                                        {
                                                TR0=0;
                                        }
                                        break;
                                        case 3:
                                        {
                                                TR0=0;
                                                ts=0;
                                                P0=P2=table[0];
                                        }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P3_5==0);

                        }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15536/256;
        TL0=15536%256;
        tm++;
        if(tm==20)
        {
                ts++;
                if(ts==100)
                {
                        ts=0;
                }
                P0=table[ts/10];
                P2=table[ts%10];
        }
}

网友:
楼主问题描述清楚点

网友:
程序的初始显示“00”,当第一次按下按钮时,实现 “0~99”秒计时  再次按下按钮时,计时停止  第三次按下按钮,清除计时  我的问题是计时的时候 不是秒计时 定时出现了问题....很不解

网友: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s;

网友:
你的逻辑似乎有有问题,太长.....不想弄清楚它.....

网友:
还是不对哦   麻烦高手忙帮改改程序  很简单的逻辑...不知道是哪个细节有问题了.....

网友:
麻烦用proteus仿真一下  很容易的  两个共阳数码管 分别接P0,P2  按钮一端接P3_5另一端连地

网友:
下班回去再给你整吧

网友:
tm++;
if(tm==20)
{
//此处应该增加代码把tm清0....你的程序中没有这操作
ts++;

网友:
楼上正解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8};//共阳
unsigned char tm;
unsigned char ts;
unsigned char bt;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
P0=P2=table[0];
    bt=0;
ts=0;
tm=0;

while(1)
{
        if(P3_5==0)
        {
                for(i=10;i>0;i--)
                for(j=125;j>0;j--);
                if(P3_5==0)
                {
                        bt++;
                        if(bt==4)
                        {
                                bt=0;
                        }
                        switch(bt)
                        {
                                case 1:
                                {
                                        TMOD=0x01;
                                        TH0=15536/256;
                                        TL0=15536%256;
                                        EA=1;
                                        ET0=1;
                                        TR0=1;
                                }
                                break;
                                case 2:
                                {
                                        TR0=0;
                                }
                                break;
                                case 3:
                                {
                                        TR0=0;
                                        ts=0;
                                        P0=P2=table[0];
                                }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P3_5==0);

                }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15536/256;
        TL0=15536%256;
        tm++;
        if(tm==20)
        {
                tm = 0;
                ts++;
                if(ts==100)
                {
                        ts=0;
                }
                P0=table[ts/10];
                P2=table[ts%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