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单片机 时钟程序

楼主:
学校要求做一个24小时的时钟 格式为 XX:XX (小时:分钟) 程序已经完成 但是显示的时候应该熄灭的灯管确实微微亮着的 比如应该显示6的时候 却有些像8 老师说是学校的设备达不到要求 如果使用两个中断就可以解决

我不知道该如何弄 还请各位大大赐教 多谢

co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Keil\Lcd.h"
#include "d:\Keil\serial.h"
#include "d:\Keil\keyboard.h"

#define MinutesButton      KEY7
#define ToggleNameLed         0x01
#define HoursButton            KEY6
#define PowerButton           KEY0

int i=0,dot=0,dotm=0;
int disp=1,j=0;
int count=0;
int seg[10] = {0xAF,0xA0,0xCD,0xE9,0xE2,0x6B,0x6F,0xA1,0xEF,0xEB};
int digit[4]={4,2,3,1};

void inittimer(void)
{
        EAL=0;
        TMOD=0X01;
        TR0=1;
        ET0=1;
        TL0=0x17;
        TH0=0xFC;
        EAL=1;

}

void task1 (void) interrupt 1
{

        TL0=0X17;
        TH0=0XFC;
        count++;
        dotm++;
}

void main(void)

{

        int sec=0;
        int min=0;
        int Tmin=0;
        int hour=0;
        int Thour=0;
        int minutes=0;

  LcdInit();
  KeyboardInit();
  port_init();
  inittimer();
        digit[0] = 0;
        digit[2] = 0;
        digit[1] = 0;
        digit[3] = 0;

  LcdSetXY(1,0);
  LcdString("power is on");

while(1){

        i++;
        if (i > 3)
                {
                        i=0;
                }

        disp*=2;

        if (dotm>500)
        {
                dot=dot^0x10;
                dotm=0;
        }

        if (disp >8)

        {
           disp =1;
        }

         P5=disp|0xC0;

        P1=seg[digit[i]] | dot;

  if(count>=1000)
   {
           sec++;
        count=0;
        }

        digit[0] = min;
        digit[2] = Tmin;
        digit[1] = hour;
        digit[3] = Thour;

if(!(P5&0x40))
{

        if (count>30)
        {
                if (min<9)

                {
                        min++;
                }
        else if (min==9)

                {
                        Tmin++;
                        min=0;
                }

                count=0;
        }

}
if(!(P5&0x80))
{

        if (count>30)
        {
           if (min>0)
                {
                        min--;
                }
        else if ((min==0)&&(Tmin>0))

                {
                        Tmin--;
                        min=9;
                }
        else if ((min==0)&&(Tmin==0)&&(hour>0))
        {
                      Tmin=5;
                min=9;
                hour--;
        }
        else if ((min==0)&&(Tmin==0)&&(hour==0)&&(Thour>0))
        {
                              min=9;
                        Tmin=5;
                        hour=9;
                        Thour--;
        }
        else if ((min==0)&&(Tmin==0)&&(hour==0)&&(Thour==0))
        {
                min=9;
                Tmin=5;
                hour=3;
                Thour=2;
        }

        count=0;

        }

}

if(sec==59)
{
                        if (min<9)
                        {
                                min++;
                        }
                        else if (min==9)
                        {
                                Tmin++;
                                min=0;
                        }
        sec=0;
}

else if((Tmin==6)&&(min==0))
{
        if ((Thour<2)&&(hour<9))
        {
                hour++;
        }
        else if ((Thour<2)&&(hour==9))
        {
            Thour++;hour=0;
        }
        else if ((Thour==2)&&(hour<3))
        {
                hour++;
        }
        else if ((Thour==2)&&(hour==3))
        {
                Thour=0;
                hour=0;
        }
    Tmin=0;
}

}

  185.

  186.
  187. }

  188.

网友:
应该是LED数码管的刷新与显示的时间控制有问题;
导致熄灭的时间不够;

我晚上给你详细的源代码吧,QQ:604914729,到时如还有问题,QQ聊。

网友:
这个是刷新频率的事

网友:
数码管扫描频率小一点就好了   试试

网友:
为什么不能添加回复 再试一下

多谢2,3楼的大大 一会拿到板子 我再试下

1楼的大大 等你有空还要麻烦你了  谢谢

网友:
    P5=disp|0xC0;

        P1=seg[digit] | dot;
改为
    P1=0;
    P5=disp|0xC0;

        P1=seg[digit] | dot;
试一试

网友:
楼主你可以改变下位码的扫描频率看看

网友:
板子有锁存器吗?有可能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没看代码!!

你将频率改小一点应该就好了!

网友:
显示频率的问题吧  动态显示就是这样

网友:
if ( !(x % 3)) {
        P5=disp|0xC0;

        P1=getal[digit[i]] | dot;
        }

谢谢楼上各位 修改了这句以后 之前的问题没有了 显示起来有些不连贯

老师表示这个已经可以了 但说还不是他期望的方式

准备做个 display 在 interrupt 里面的

等好了会贴上来的

再次感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