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怎么实现让输出维持一段时间后撤销

楼主(2010-05-10):
vhdl, 怎么实现让输出维持一段时间后撤销
vhdl, 怎么实现让输出维持一段时间后撤销~~~~~
请大侠,帮忙~
时间
撤销

网友A:
硬件的话,只能是维持整数个时钟周期
用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应该是用惯C语言,不知道这种情况该怎么写吧,用状态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