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请问vxworks高手 关于reboot

楼主(2009-10-07):
请问vxworks高手 关于reboot
6.6shell 执行了一个访问慢速设备的函数,读写的次数很多,都是必须的 每次执行函数都有几个较大的delay (1ms) 然后执行reboot函数 , 系统就挂了 请问是啥原因呢 ?
设备

网友A:
我的目标板使用target shell去REBOOT,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
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B:
换成 taskDelay 试试

网友C:
你的系统有watchdog?如果有的话,一般在时钟中断当中喂狗。当执行reboot时,停止喂狗。系统自动就会重启。不应该有异常产生的。

网友D(2009-12-21):
如果线程比较多,而且又涉及中断处理,reboot确实是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