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系统可以tftp到ram后挂载吗?

楼主(2009-04-01):
文件系统可以tftp到ram后挂载吗?
att
比如tftp 0x32000000 rootfs.yaffs
uboot 的bootargs该怎么填写?
系统

网友A:
不能,除非自己写驱动。

网友B:
这种方式是不是只适用于ramdisk?
如果用yaffs这种flash文件系统是不是一定要烧写在flash里?nfs可以吗?

网友C:
回头看看这个问题真菜,呵呵,谢谢2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