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硬件看门狗的应用问题
stanl
stanl

网友A(2009-05-07):
硬件看门狗的应用问题
emb9260开发板,watchdog是Max706.
驱动是linux内核里面已有的,
不明白的是:硬件看门狗是只要打开运行就可以了吗? 不用程序区“喂”狗吗? 如果不喂的话,按理说应该会自动启动系统的吧,可是我打开以后,一直没什么反映。
是不是硬件会自动的喂狗,知道系统崩溃后,才会重启呢??????
程序
开发

网友B:
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 硬件没有接,或者WDI配置成输入了,此时WD不起作用;
2. 在某个定时中断里喂狗了;
3. 2.6 的内核好像是通过守护进程去维护WD的.
4. ...

网友C:
看门狗的控制寄存器是可读可写的,查看内核代码中没有发现设置寄存器输入输出的代码。

网友D:
用示波器量一下WDI不就清楚了吗?
如果不高不低,那就是高阻态;
如果有方波出来,那就说明在喂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