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本地用windbg调试c源程序

楼主:
我的source路径和symbol路径都已经设置好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调出源程序,从菜单->file中直接打开打开,又不能调试,望知道的大虾告诉一下,给分

网友:
File菜单中,“Open Source File”是打开源文件,“Open Executable”是加载程序。

网友A:
但加载了以后,源程序没有显示出来啊?我怎么调试?

网友:
得用两台机器,或者在你的机器上装个虚拟机

网友:
我试着也装过一个虚拟机,然后用管道相连,但源程序就是无法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加载了以后,源程序没有显示出来啊?我怎么调试?

自己打开源文件。

网友:
内核调试才需要两台机器,调试应用程序在本机即可。

网友:
看看《天书夜读》啦。里面写得很详细!

网友:
《寒江独钓》 也可以

网友:
这个有些囧~~  那么你所要调试的程序是Debug版还是release版呢?

网友:
我给你说,看那个书,名字叫软件调试,皮儿上是一个钟魁的.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你没有设置断点,所以不会停止的。其实你要在源码中,设置断点,然后再执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