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关于vxworks启动盘bootrom的问题

楼主(2009-04-02):
关于vxworks启动盘bootrom的问题
因vxwork系统老是重启,重新制作vxworks的启动盘,Dos 6.22启动,进入Dos系统.,把原闪盘(CF卡)格式化后,
用vxsys c:来把引导代码写入CF卡,
接着用vxcopy a:\bootrom.sys c:
但dos系统下却提示 此命令不能运行在dos下。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不在dos下复制bootrom.sys,还是在其它编译环境下才能移植.真诚等待您的指点,谢谢
原因
启动盘
制作

网友A(2009-06-16):
我是这样做的,你试下看能行不
我用FreeDos启动,和你用Dos 6.22应该都一样,首先用format命令格式CF卡,然后用vxsys命令建立Vxworks引导区,接着使用命令copy a:\bootrom.sys c:\,再将编译好的vxworks镜像文件拷贝到C盘行。重新启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