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eVC程序哪里错了呢?怎么解决呢?

楼主:
下面的程序是为了创建一个.txt文件,但是运行后却显示内存溢出...
请各位高手看看那里错了吧。。。小弟感激不尽...

CFileDialog cFd(FALSE);
CFile file;

CString FileName;
if (IDOK==cFd.DoModal())
{
    FileName=cFd.GetFileName();
    UpdateData(FALSE);
}

OnInitialUpdate();

if(file.Open(FileName,CFile::modeCreate | CFile::modeReadWrite|CFile::modeNoTruncate))
{
        CString str,tempX,tempY,temp;
        for(int i=0;i         {
                tempX.Format(_T("%d"),points.x);
                tempY.Format(_T("%d"),points.y);
                temp=tempX+" "+tempY+"\n";
                str+=temp;
        }

        const   TCHAR*   sz   =   T2CW(str);
        int   iLen   =   _tcslen(sz);
        char *sz2=new char;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   0,   sz,   -1,   sz2,   iLen,   NULL,   NULL);

        file.Seek(0,CFile::end);
        file.Write(sz2,iLen);
        file.Close();
        delete sz2;
}

网友:
代码不全,没法调试,建议把代码贴全…
下面的代码也可以创建TXT文件:
        HANDLE hFile;
        hFile=CreateFile(
                                        _T("\\My Documents\\MyFile.TXT"),
                                        GENERIC_WRITE|GENERIC_READ,
                                        FILE_SHARE_READ|FILE_SHARE_WRITE,
                                        NULL,
                                        OPEN_ALWAYS,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
        if (hFile==INVALID_HANDLE_VALUE)
        {
                AfxMessageBox(_T("Create Succeed!"));
                return;
        }

网友A:
问题应该是出在这个循环里
for(int i=0;i {
tempX.Format(_T("%d"),points.x);
tempY.Format(_T("%d"),points.y);
temp=tempX+" "+tempY+"\n";
str+=temp;
}

你的LineCount是怎么定义的?初值在哪里赋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应该是出在这个循环里
for(int i=0;i   {
tempX.Format(_T("%d"),points.x);
tempY.Format(_T("%d"),points.y);
temp=tempX+" "+tempY+"\n";
str+=temp;
}

你的LineCount是怎么定义的?初值在哪里赋的值?

版主正解!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