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8LE516的P1口的驱动问题

楼主:
有没有用过W78LE516芯片的高手啊,我现在碰上个问题,P1口的控制我控制不了,不明白原因,寻求高手指点!感激不尽!1

网友:
你先看看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在别的板子上跑跑同样的程序看看。
P1是多功能的接口,你看看程序P1接口的设置对不对?

网友:
你是不是用第二功能了呀,这个片子我用过,,不过没有出现过你那问题!

网友A:
IO口空载时我能控制IO口,当带负载时IO口好象不受控制,我这是在做个低功耗产品中遇到的,是用IO去驱动带有马达的控制电路中遇到,W78LE516电源采用3.3V需要外加元器件来驱动吗?我现想采用74LVC244来做驱动,我怀疑是IO口驱动能力不够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口空载时我能控制IO口,当带负载时IO口好象不受控制,我这是在做个低功耗产品中遇到的,是用IO去驱动带有马达的控制电路中遇到,W78LE516电源采用3.3V需要外加元器件来驱动吗?我现想采用74LVC244来做驱动,我怀疑是IO口驱动能力不够造成的!

有道理,及有可能是IO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
我已确定是I/O驱动能里不够,加个74LV244就行了,现在有个STC89LE516RD+,P2口读取数据问题,我能让P2口准确地输出高低电平信号,但我读不到P2口状态,有那位高手指点下,感激不尽!!!!

网友:
我已经搞定了,是要MOV A P2才可以,不可以直接判断P2口的某个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