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 SJF(SEC JTAG FLASH)的使用问题

楼主:
坛子里有没有兄弟使用过SJF2410/2440/2450  烧写 FLASH ?

在装好GIVEIO驱动之后,运行SJF2450检测不到CPU,我的开发板是2416。

用H-JTAG配合JTAG小板却可以检测到CPU,不知是什么问题,请各位有使用过SJF经验的XD指点一二

谢谢!! 弄的头大了@_@

网友:
SJF2450程序里面没有 配置2416ID的检测项,所以要用SJF的话就要修改源代码!
既然H-JTAG可以就用它吧, 比SJF好多了

网友:
SJF2450是用于2450芯片的,并不能够通用,你用2416的开发板肯定不行,除非修改SJF2450的源码。

网友:
JTAG接口问题吧。我用的FL2440 他用SJF2440和h-jtag的JTAG接口就不一样

网友:
SJF2450用来烧录SJF2416要改源码的,在读取CPU ID的时候会做些判断,你要把那个ID改成2416的,否则会认为识别不到CPU(我当时用的SJF2450竟然用的是S3C2443的ID,三星的代码也是值得怀疑的啊),另外有关并口的JTAG可能也要设置一下,涉及到并口地址及各数据线的管脚定义等。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我今天下载了一个SJF2450的源码,
在JTAG.H头文件中有这样一段代码:

//   TCK   :DATA[1]   (3)   第3个PIN
//   TDI   :DATA[2]   (4)   第4个PIN
//   TMS   :DATA[3]   (5)   第5个PIN
//   TDO   :STATUS[7] (11)  第11个PIN

#define TCK_H                0x01
#define TDI_H                0x02
#define TMS_H                0x04

#define JTAG_GET_TDO()        ( (InputPpt()&(1<<7)) ? LOW:HIGH )  //STATUS7 is read inverted.

这里应该是JTAG上的四个信号线定义,感觉是要修改这个地方就可以

我用的JTAG小板上的连接定义是这样的:
TMS :   D1  PIN3
TCK :   D0  PIN2
TDI :   D6  OIN8
TDO :   Select  P13

现在问题是红色这部分是什么意思呢,要改却不知道怎么下手,请教各位了 :)

我待会吧SJF2450的源码上传到eeworld,有兴趣的坛友可以去看看(基于VC6的工程)

网友:
自己顶一下,大家来看看呀,呵呵

网友:
这个跟你的SJF源码中的设置有关,以前我也出现过你的这个情况,当时我是用PCMCIA转并口卡来烧写开发板…
你可以参考网址:http://student.eeworld.net/space.php?uid=67088&do=blog&id=5328

网友:
我当时出现的情况也是在HJTAG调试助手下可以识别,在烧写器中不可识别,可能你的原因在别的地方,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呵呵…

网友:
谢谢LS的兄弟,呵呵,明天去公司试试,另外我这两天用H-JTAG也实现了NORFLASH和NANDFLASH的烧写,这其中还有些小技巧,有空写篇BLOG跟大家分享一下。先散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