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 初始化失败 纠结中

楼主:
为了单独测试这个DS18B20的初始化,弄了个最小化的电路如下:
DS18B20接P1.7,LED接P1.0

如果初始化成功,则LED应该点亮.
程序:
#include

sbit DQ = P1^7;

sbit LED = P1^0;

void delay2u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void main(void)
{
     bit x;
     DQ = 1;
     delay2us(1);
     DQ = 0;
     delay2us(200);
     delay2us(100);
     DQ = 1;
     delay2us(35);
     x = DQ;
     delay2us(20);

     while(1)
     {
          LED = x;
     }
}

网友:
电路没问题吧,我以前也是时序搞不好,记得读的时候少延时或多延时数据就乱了

网友:
用示波器先测一下输出吧

网友:
加个上拉再说!

网友:
网上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吧

网友:
非常郁闷!

关于加上拉电阻,我也测试过在DS18B20的2脚加一个4.7K电阻到电源,无果.

关于这个时序,查到的是:
复位,拉低后延时480us-960us,再拉高,再延时15-60us,再读,如果为低则复位成功.

几近崩溃.
后来疯狂的大范围的调整延时时间,居然看见LED灯亮了!!!!!

电路未动,程序改为:
#include

sbit DQ = P1^7;        //定义DS18B20数据线.
sbit LED = P1^0;        //定义LED

void delay2u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void main(void)
{
        bit x;
        DQ = 0;
        delay2us(250);
        delay2us(250);
        delay2us(250);

        DQ = 1;
        delay2us(100);
        x = DQ;
        delay2us(150);

        while(1)
        {
                LED = x;
        }
}

LED灯点亮了!不易啊!再不亮就准备放弃了.

在Keil里调试看了看延时时间,拉低后延时1500微秒左右,再拉高,延时时间为200微秒左右.

这个数值与资料说的出入如此之大,是怎么回事呢?
LED灯亮了后,将我从崩溃边缘拉回来了,但,还是不明白,是资料错误?我的器件特殊?

网友A:
无果剩下就是时序的问题。。。

慢慢调咯,其实可以在PROTUE上模拟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果剩下就是时序的问题。。。

慢慢调咯,其实可以在PROTUE上模拟一下

时序问题已经在上面解决了.呵呵.

只是,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果剩下就是时序的问题。。。

慢慢调咯,其实可以在PROTUE上模拟一下

时序问题已经在上面解决了.呵呵.

只是,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不解

一个小小的时序,却影响着读写数据或者状态位的出错的。。。那么初始化就失败了。。差异就只有成功与不成功,当然大了,呵呵。

网友:
这个东西对时序要求比较严格,以前搞的时候是用51汇编写的,呵呵

网友:
这个对时序很严格的,初次写时建议不要自已写,先参考一下别人先成的程序再说吧,祝楼主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