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鼠标左边双击事件无法响应

楼主:
我在窗口中添加了 鼠标左键双击的响应函数,就是无法响应。根本就不进入响应函数。
我又试了试重载PreTranslateMessage()函数依然不能响应。
但是可以相应 单击事件。

BOOL CCD720_2Dlg::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

         if(pMsg->message ==WM_LBUTTONDBLCLK)
        {
                {
                                MessageBox(L"key 3 pressed!");
                }
        }
        return CDialog::PreTranslateMessage(pMsg) ;
}

网友:
是没有这个消息

一定想要,只能自己实现:判断两个单击之间的时间差和两次点击在一定的范围内

网友:
Dialog 是没有这个消息的,但是据说添加一个属性可以使其接收该消息,我曾经试过,没有成功.
Window 是有这个消息的,如果想使用 WM_LButtonDoubleClick 最方便的方法是使用 CreateWindow 来创建你的应用程序,而不是基于Dialo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没有这个消息

一定想要,只能自己实现:判断两个单击之间的时间差和两次点击在一定的范围内

恩我就是这么实现的。
见:
void CRulers::OnLButtonDown(UINT nFlags, CPoint point)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m_MouseNew = GetTickCount();
        if((m_MouseNew-m_MouseOld)<=260)
        {
                        SetX(point.x);
        }
        m_MouseOld = m_MouseNew;
        CStatic::OnLButtonDown(nFlags, po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