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样写有什么意义

楼主:
arm的linux启动代码中有这样的汇编代码:

mov r0, r0

请问这样写有什么意义,一直没有弄明白!

网友:
我的起动代码中没看到这句,理论上应该是没意义的

网友:
还真没看出什么意义,不知道会不会被优化掉

网友:
恩,看不懂

网友:
nop 指令的最终实现形式

一般是用来延时,可解决流水线互锁,指令延迟等问题。

网友:
我也感觉没意义。。。可能用来延时,也可能会变优化掉,你可以调试运行,看不会被优化掉呐。。。

网友:
应该和 nop 的作用一样

网友:
空等待,同nop命令
有时用于等待寄存器操作完毕或arm指令执行结束

网友:
想起windows下的mov     edi, edi来了呵呵,应该相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