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在研究SD卡驱动?

楼主(2009-05-20):
有谁在研究SD卡驱动?
mini2440的SD卡驱动只给了三个动态库,没有源码,这样DMA0通道和SD片选中断引脚都不能改动了。
最限制开发的是只能支持到2G,所以想自己修改一下驱动。把容量提高。
网上找了其它BSP的,SDHC卡驱动。发现BSP结构和MINI2440的不太一样,而且也不知道驱动是否能用。修改起来怕出问题。
还有两个DLL,一个是SDBUS,一个是SDmemory,这两个东西是谁提供的,微软的通用组建吗?
对了,提高容量到底要改那几个DLL才能实现!
论坛上有人在做这个事情否?指个思路!
驱动
动态
开发
通道

网友A:
没做过。
限制sd支持容量的,有cpu的sd控制器,驱动,和操作系统。
wince什么版本的?

网友B:
wince 5.0 需要打了微软一个补丁才支持4G以上SDHC
目前WinCE下面的驱动主要有两种架构,一种就是WinCE自带的三层架构(Host,BUS,Client)
另外就是直接将驱动写成Block驱动的形式,分驱动sdmmcDrv.dll和Loader sdmmcLoader.dll

网友C:
" 还有两个DLL,一个是SDBUS,一个是SDmemory,这两个东西是谁提供的,微软的通用组建吗? "
这是微软提供的,不需要改的.
2楼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D:
有两种方法
一、更换整个BSP 换成带SD源码的5.0BSP 进行修改——我的博客有这个方法
二、把5.0BSp 的SD源码移植到4.2BSP,这个也不难,也可以参照我的博客的方法做!

网友E:
sd卡驱动,应该不难吧!

网友F:
看一下2.0的协议,它和小容量的SD卡的驱动只有很小的区别,我玩2440现在还是初级,只是“裸奔”,
可以搞定大于2G的卡了,我试了手中4G的卡,读写正常。
微软的新版软件可以支持大容量SD卡的。但2440的两个寄存器(12位的)会限制支持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