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的spi驱动问题

楼主(2010-05-31):
6410的spi驱动问题
驱动已经写好了,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使用命令启动芯片,就会从6410的spi接受寄存器中读出全1,用示波器量后,是没有时钟输出,硬件工程师说是时钟没有启动,可我在打印设置SPI时钟的寄存器时看到是有值的,这是什么问题呢。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呢?
时钟
硬件
寄存器

网友A:
既然确定没有时钟输出,肯定是软件问题了。你配置了时钟,可能没有启动SPI传输吧。或者你的时钟还有个打开的设置。你在接收寄存器看到的值,不一定是从对方接收出来的。所以楼主你先想办法搞出时钟吧。。。

网友B:
没使用过6410,所以不好说。
建议楼主把相关寄存器的说明再看看。

网友C:
使用gpio模拟spi的时候,可以看到波形,但一切换成使用SPI特性的时候,就看不到时钟了,恼啊!

网友D:
最好不要用GPIO模拟SPI. 因为操作系统切换会影响操作GPIO的时序.

网友E:
是不是有个CLKenable的寄存器没有clk enable?“S3C2440A_CLKPWR_REG”这个结构中的那个

网友F:
回4楼:
使用gpio模拟是没办法了,可问题还在,使用模拟的,从示波器可以看到波形了,但是输出的值为0,就好像是没值输出一样
回5楼:
6410里那个clk enable的寄存器已经设置了,从打印出来的该寄存器的值可以看出来。

网友G(2011-11-02):
6410 需要去轮训状态吗?
不受会自动将数据挪到rx-data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