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50,6410自动升级问题

楼主:
如题,大家在做自动升级时是如何在显示屏上显示正在升级的信息的?

如升级Eboot,NK,在LCD上提示升级Eboot成功,升级NK成功?

有没有采用这个库的?

E:\WINCE500\PLATFORM\SMDK2450\lib\ARMV4I\retail\LcdDraw_lib.lib

网友A:
有做LCD上显示升级信息,但是并没有用到这个库,是自己写的在LCD上显示字符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做LCD上显示升级信息,但是并没有用到这个库,是自己写的在LCD上显示字符的函数

怎么做?这个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楼主 armeasy 的回复:
如题,大家在做自动升级时是如何在显示屏上显示正在升级的信息的?

如升级Eboot,NK,在LCD上提示升级Eboot成功,升级NK成功?

有没有采用这个库的?

E:\WINCE500\PLATFORM\SMDK2450\lib\ARMV4I\retail\LcdDraw_lib.lib

我没有生成这个lib库,升级信息都是自己写的函数~~~配上一个简单的ASCII字库

网友:
在屏上画了个进度条

网友:
自己在LCD的Buffer中打点吧, 能打点了, 那就什么都能画出来了.

网友:
已经OK了,大家说的都是正解,原来那个库是我们公司前面的人生成的_^_

已经找到源代码了,不过这个代码不难,自己应该也能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