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能显示Logo图片, 之后什么也不显示了, 我估计可能是FrameBuffer配置错了, 如何解决.

楼主:
掌微的A3 CPU, wince5.0, EBoot能正常运行,NK也已运行(Logo图片以文件的形式包含在NK.Bin中),
LCD能显示Logo图片, 之后什么也不显示了, 我估计可能是FrameBuffer配置错了.
请问如何检查下 WinCE 代码里面对LCD控制器有没有错误的配置? 如何检查 FrameBuffer 的物理地址和 Vitual 地址是否一致?

部分出错信息如下:
...........
chainInfo.dwLoadAddress: 0x8C64C000
chainInfo.dwFlashAddress: 0x0001D8CC
chainInfo.dwLength: 0x00000020
nandxipInfo.dwCodePages: 0
nandxipInfo.dwCopies: 0
nandxipInfo.dwBlockNo: 0x00000000
nandxipInfo.dwCodePages: 0
nandxipInfo.dwCopies: 0
SDMMC_Init: NO CARD FOUND!Press [ENTER] to download image now, or [SPACE] to enter boot monitor.

  LCD Driver  BspLcdPowerUpPanel .......
  LCD Driver  Init_SHARP35 .......
Atlas_LCDX: poweron lcd!
Error Reporting Memory Reserved, dump size = 00020000
Booting Windows CE version 5.00 for (ARM)
&pTOC = 8cb59ddc, pTOC = 8cc31b74, pTOC->ulRamFree = 8d19f000, MemForPT = 00000000

Old or invalid version stamp in kernel structures - starting clean!
Configuring: Primary pages: 11837, Secondary pages: 0, Filesystem pages = 1479

Booting kernel with clean memory configuration:
Memory Sections:
[0] : start: 8d1a0000, extension: 00003000, length: 02e3d000
Sp=ffffc7cc
ARMInit done.
Windows CE KernelInit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e4000
Scheduling the first thread.
0x8ffdf024: KernelInit2: pCurThread=8ffdf024 hCurThread=0ffdf266 hCurProc=0ffdf002, KernelInit = 8cb9d674
0x8ffdf024: Detecting VFP...0x8ffdf024:  VFP Not Found!
0x8ffdf024: first = 01f80000, last = 02000000, SharedDllBase = 03ca0000
0x8ffdf024: <<< SET THE WATCHDOG FOR INIT! >>>
0x8ffdf024: FMDReadFlashID timeout!
0x8ffdf024: UUID ERR!
0x8ffc6000: CertMod.dll not found, using old OEM Trust Model
0x8ffc6000: FileSystem Starting - starting with clean file system
0x8ffc6000: FS: initializing ROM/RAM file system
0x8ffc6000: SC_CreateAPIHandle: pvData == NULL
0x8ffc6000: FS: Registering file system ROM, index 2, flags 0x00000031
0x8ffc6000: FS: Mount complete (ROM, index 2, flags 0x00000031)
0x8ffc6000: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0x8ffc6000: FSVOL: Opening existing volume
0x8ffc6000: FSVOL: Volume heap already initialized
0x8ffc6000: FSREG: Mounted ROM portion of boot registry
0x8ffc6000: FSVOL: Creating clean virtual volume
0x8ffc6000: FSVOL: Initializing volume heap
0x8ffc6000: FSREG: Mounted RAM portion of boot registry
0x8ffc6000: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DevMgrApiSetReady
0x8ffc6000: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PowerManagerReady
0x8ffc6000: FSREG: Unable to read value "Start DevMgr" under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0x8ffc6000: FILESYS: Starting storage manager.
0x8ffc6000: FS: Registering file system StoreMgr, index 3, flags 0x00000001
0x8ffc6000: FILESYS: Restarting storage manager.
0x8ffc6000: FILESYS: Starting device and waiting for boot file system.
0x8ff96668: *** DLL_PROCESS_ATTACH - Current Process: 0x42, ID: 0xff968ce ***
0x8ff96668: +InitDeviceFileSystems
0x8ff96668: FS: Registering file system $device, index 4, flags 0x00000001
0x8ff96668: FS: Registering file system $bus, index 5, flags 0x00000001
0x8ffc6000: FS: Waiting for device to signal BootPhase1 completion
0x8ff96668: -InitDeviceFileSystems: status is 1
0x8ff96668: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Enter
0x8ff96668: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Could not find stall counter
0x8ff96668: Ceddk!BeginCalibration: min(62001) max(68889)
.....
0x8ff96668: DEVICE!InitDevices: Root Key is Drivers\BuiltIn.
0x8ff96668: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Prefix) returned 2
0x8ff96668: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BusPrefix) returned 2
0x8ff96668: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UTLDRV\BusPrefix) returned 2
0x8ff96668: UTLDRV:: Process Attach!
0x8ff96668: UTLDRV::UTL_Init
0x8ff82abc: FMD::IOCTL_POWER_CAPABILITIES
0x8ff82abc: FMD::IOCTL_POWER_CAPABILITIES: return 0x1f
0x8ff96668: NandFlash: DSK_Init
0x8ffcb400: Loading partition driver mspart.dll hModule=8FEE2044
0x8ffcb400: Driver mspart.dll loaded
0x8ffcb400: RaiseException: Thread=8ffcb400 Proc=8d197ee0 'device.exe'
0x8ffcb400: CStore Destructor(000C3D00)
0x8ff96668: FMDReadFlashID timeout!
0x8ff96668: Centrality NandFlash Driver disabled in TOC! Using the MS FMD driver!
0x8ff96668: Deleting an uninitialized critical section, ignored!
0x8ff96668: DEVICE!LaunchDevice: Init() failed for device 0x00033ad0
0x8ff96668: DEVICE!I_ActivateDeviceEx: couldn't activate: prefix DSK, index 2, dll newflashdrv.dll, context 0x602e7ec
0x8ff96668: NandFlash DLL_PROCESS_DETACH
0x8ff96668: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SDMLC\BusPrefix) returned 2
0x8ff96668: SDMLC: DLL_PROCESS_ATTACH
0x8ff96668: SDMLC: DSK_Init entered
0x8ff96668: CreateLock:SD_MLC_CRITICALSECTION, handle 33e60
0x8ff96668: R2CID size: 15
0x8ff96668: R2CID.MDT: 0x7c
0x8ff96668: R2CID.PSN: 0x401214f8
0x8ff96668: R2CID.MID: 0x3
0x8ff96668: SDMLC: Init Successfully!
0x8ff96668: SD: transpeed=0x32
0x8ff96668: SDMLC: bl_len = 1024 Bytes
0x8ff96668: SDMLC: Init returning 0x33ed0
0x8ff82abc: CDisk::Open(): m_nState = 2, m_nRefs = 1
0x8ff82abc: +DSK_IOControl (3280896)
0x8ff82abc: SDMLC: IOCTL_POWER_CAPABILITIES
0x8ff82abc: CDisk::Open(): m_nState = 2, m_nRefs = 2
0x8ff82abc: CDisk::Close(): m_nState = 2, m_nRefs = 1
0x8ff96668: CDisk::Open(): m_nState = 2, m_nRefs = 2
0x8ff96668: +DSK_IOControl (4)
0x8ff96668: CDisk::Close(): m_nState = 2, m_nRefs = 1
0x8ffcb400: CDisk::Open(): m_nState = 2, m_nRefs = 2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1)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464896)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465956)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default)
0x8ffc6000: FS: Waiting for External ROM filesystem to be mounted
0x8ffcb400: Loading partition driver mspart.dll hModule=8FEE2044
0x8ffcb400: Driver mspart.dll loaded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1)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2)
0x8ffcb400: Opened the store hStore=000C4890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2)
0x8ffcb400: NumSec=4013056 BytesPerSec=512 FreeSec=0 BiggestCreatable=0
0x8ffcb400: Partition Part00  NumSectors=2251
0x8ffcb400: MSPART!PD_OpenPartition: dwStoreId=000C4890, PartName=Part00
0x8ffcb400: Partition Part01  NumSectors=118816
0x8ffcb400: MSPART!PD_OpenPartition: dwStoreId=000C4890, PartName=Part01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465920)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465920)
0x8ffcb400: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104 - device 0x0101 func 65
0x8ffcb400: BINFS: ChainInfo - Address=8CB50000 Length=6291456 Order=0 Flags=0001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2)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2)
0x8ffcb400: BINFS: InitVolume - RomHdr starts at 8CC31B74(000E1B74)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2)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2)
0x8ffcb400: BINFS: InitVolume - RomHdr starts at 820EE870(006EE870)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2)
0x8ffcb400: ========================== ROMHDR =========================0x8ffcb400:
.....................................................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2)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2)
0x8f6f1794: +DSK_IOControl (465996)
.................................
0x8fdd0000: !OHCI - CHW::UpdateFrameCounter missed frame count; isoch packets may have been dropp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