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下载单片机程序 求驱动

楼主:
笔记本 没有 串口

用usb下载程序 找了几个都 没效果

而且在设备管理器中看不到 是com几

用stc下载程序时没法选com口。。

我系统是win7的。。求助啊

网友:
找台XP试一下,搞开发的最好先别用WIN7。

网友A:
的确,很多USB转UART,或者USB转串口的线缆,还都没有开发出支持win7的驱动。

还是先去有XP系统的电脑上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很多USB转UART,或者USB转串口的线缆,还都没有开发出支持win7的驱动。

还是先去有XP系统的电脑上试试吧。

用一条 9针转USB的接线能实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