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征解:初学者学FPGA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路线,注意些什么?

楼主:
在这方面是个文盲,买了块Altera Cyclone II 的开发板,想由简单的开始学习一些模块,但我对开发SOC很感兴趣,未来也有这种需求。需要的模块至少有:简单的CPU,中断控制器(2个中断就行了),定时器/计数器,PWM输出,简单的URAT,简单IO(LED,按键,可用于调试),几K的RAM/ROM,其他的一时想不到。请问各位这方面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该怎样做才能比较理想地达到效果,还有它的调试和测试有什么好的手段,如何做总体设计等等,如果可以,也请谈谈各位在这方面的经历。我还有两年业余时间可投入学习这方面的东西,目前在看EDA的书和计算机体系结构的书。我不怕失败,相信只要花时间,多钻研,多请教,应该有结果。

网友:
Cyclone系列FPGA应该支持Nios II处理器的
看看有关NIOS II的。

网友:
两年的时间,其实足够完成入门到熟悉的过程了。至于精通必须要有实际的项目的锤炼,因为没有正式流片出样片,都不算成功的SOC。

先了解开发环境,VHDL/Verilog HDL/AHDL/System C之类的,总要选好一个再开始。当然做熟了之后,肯定要尽量全熟悉。但开始只有精力选一个的。

熟悉各种简单数字电路的原理及实现:加法器、分频器、反相、与非等各种逻辑电路。
熟悉复杂数字电路的原理及实现:RAM。
熟悉多种通用数字接口的原理及实现:串口,SPI,USB。这部分因为以后可以直接买IP核,所以可以先找现成的IP核用。
熟悉简单CPU的原理及实现:51单片机,指令流水线。

以后就看你自己了。因为这个阶段想做复杂CPU,可能性不大。

www.opencores.org
www.edacn.net
www.fpga.com.cn

网友:
你的问题不算太难 但是一两句想说清楚不太容易 我建议你找一个实际的问题为切入点 泛泛的学是没有意义的

然后推荐你几个网站
都是我常去的
http://www.edacn.net/bbs/    EDA专业论坛
http://www.61eda.com/bbs/index.php  EDA工程师社区
相信你的大部分问题在这几个网站都能得到解决

ps:我是搞fpga的 这几个网都很不错的 人气也旺大牛也不少 前三个偏向性更强 最后一个是个门户型bbs 比较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