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求助:ARM7不支持标准的malloc函数?

楼主(2010-05-28):
求助:ARM7不支持标准的malloc函数?
各位大侠们:
今天晚上,我在写ARM7软件时,使用了"stdlib。h"库中的"malloc"函数,结果片子不能运行。
后来一老师给我说,不带内存管理的ARM7不支持标准的malloc函数,这是什么原因啊?
可我记得C51都可以使用的嘛!
管理
今天

网友A:
没在ARM7上试过,呵呵,所以,我也不知道答案,顶顶!

网友B:
可以使用。
我就用过

网友C:
是否空间申请过大?

网友D:
不用操作系统也可以动态分配内存空间吗?

网友E:
我申请了12个字节应该不大!
更何况我用的是LPC2387,内存很大的!
郁闷!

网友F:
malloc是需要自己写的. 在ce/linux等操纵系统中是调用操作系统的API实现的. 自己动手写一个malloc不难. 一般采用连表方式或文件系统方式做.

网友G:
你再对照 下 你51中 使用时,对应包含的头文件 和对应的路径吧。
你用的是NXP的ARM7,可以去NXP的官网 下载它的KEIL C源代码包,看看。、

网友H: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