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usbfn驱动切换问题

楼主:
    最近在网上下了一个USBSWITCH代码,修改了一下,要实现我调的一个USBFN的驱动STD和系统的驱动MASS_STORAGE在系统跑起来后进行动态切换,让主机电脑把板子识别成不同的设备。
    因为USBSWITCH所实现的是RNDIS、MASS_STORAGE和串口的切换,我不需要串口,就把串口替换到我的驱动STD。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STD和MASS_STORAGE都可以和RNDIS很好的切换,但是这两者之前的切换总是出问题:STD可以顺利的切换到MASS_STORAGE,但是再从MASS_STORAGE就切换不到STD,点击USBSWITCH.exe都没有反应。我自己感觉,不是USBSWITCH的问题,很可能是STD和MASS_STORAGE的冲突,尤其是MASS_STORAGE这个驱动,但是出在哪我也不清楚。
    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给点思路。
    我把MASS_STORAGE的注册表贴上来,大家帮我看一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DefaultClientDriver"=-                        ; erase previous default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DefaultClientDriver"="Mass_Storage_Clas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Dll"="usbmsfn.dll"
        "InterfaceSubClass"=dword:06
        "InterfaceProtocol"=dword:50
        "DeviceName"="DSK3:"
        "FriendlyName"="Mass Storage"
        "idVendor"=dword:045E
        "Manufacturer"="Generic Manufacturer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idProduct"=dword:FFFF
        "Product"="Generic Mass Storage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bcdDevice"=dword:0
        "Removable"=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lass\SDMemory_Class]
        "Index"=dword:3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lass\SDMemory_Class\High_Capacity]
        "Index"=dword:3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lass\MMC_Class]
        "Index"=dword:3

网友:
自己顶一下,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帮顶一下,偶也准备做一个USB驱动切换的程序切换Active Synce和自己的设备驱动,不过我看一些设备上是通过控制面板里面的连接设置来更改的。

网友B:
可能是endpoint等一些信息、寄存器在切换的时候没有清掉,USB在切换的时候会调用UfnPdd_Star()和UfnPdd_Stop()函数,你从这两个函数开始追踪一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一下,偶也准备做一个USB驱动切换的程序切换Active Synce和自己的设备驱动,不过我看一些设备上是通过控制面板里面的连接设置来更改的。

我下的这个软件就是可以在串口、RDNIS和MASS_STORAGE之间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endpoint等一些信息、寄存器在切换的时候没有清掉,USB在切换的时候会调用UfnPdd_Star()和UfnPdd_Stop()函数,你从这两个函数开始追踪一下,看哪里有问题。

好,我一直以为是注册表那里设错了,一直在该,也没弄好。明天我去这么弄弄,看看是那里出问题了。但是弱问一句,要是没清掉应该再怎么搞呢?

网友C:
做实验,查usbfn驱动:
是否是出错导致失败?
失败了是否还能切换回别的client?
EP0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实验,查usbfn驱动:
是否是出错导致失败?
失败了是否还能切换回别的client?
EP0是否工作正常?

看了一下,EP0正常,该调用的也都调用了,还是老样子,STD可以切换到MASS_STORAGE,但是有时候能切回来,有时候不能,分两种情况:
1是程序报错
2是根本启动不了转换程序,双击exe没有反应

网友:
看下转换程序都做了什么,分析为什么会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