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的wince5.0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
   我2台机子EVC都装了EVC的WINCE5.0模拟器SDK ,一台机子上EVC呈现编译能在WINCE5模拟器跑起来,而将此程序复制到另外一台机子的WINCE5模拟器却跑不起来,提示Cannot open(or one of its components).Make sure the path and filen~~不知道什么原因?
   另外顺便问下VS写的WINCE5.0程序会比EVC写的程序效率会低很多吗?

网友:
路径相同吗?clean一下,重新编译。

网友:
看错了,还以为是编译。
两个SDK是一样的吗?
应该程序运行的时候调用的某个库之类的文件没找到,看看源文件和程序的一些设置

网友:
效率上差不多,但是Visual Studio 2005生成的文件包会比Embedded Visual C++4.0+SP4生成的文件包大的多。你把代码拷贝过去重新编译一次问题就解决了,想运行程序是需要将几个文件拷贝到模拟器里的。如果通过软件的IDE进行编译,系统会自动帮你拷贝,我一般都是通过系统来搞定,嘿嘿。

网友:
可能是少了DLL吧

VS2005的效率是比EVC4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