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动态加载一个流驱动,总是不成功,why?

楼主:
        HANDLE device=ActivateDevice(_T("\\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HGPIOs"),NULL);
        if(device==0)
        {
                char xx[80];
                LPCTSTR xxx;
                sprintf(xx,"HGP:boot error=%d",device);
                xxx=(LPCTSTR)(LPTSTR)(xx);
                MessageBox(NULL, xxx, _T("ERROR"),MB_OK);
                return -1;
        }

我的驱动程序hgpio.dll已经编译到OS里面去了。也已经有了以下注册表项目: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HGPIOs]
   "Index"=dword:1
   "Prefix"="HGP"
   "Dll"="HGPIO.dll"
   "Order"=dword:0

我试过将第一句更改成
        HANDLE device=ActivateDevice(_T("HGP"),NULL);
        HANDLE device=ActivateDevice(_T("HGP1"),NULL);
都不可以的。郁闷啊。

网友:
HANDLE device=ActivateDevice(_T("Drivers\\HGPIOs"),NULL);
也不行。
fuck..........

网友:
ActivateDeviceEx(_T("Drivers\\HGPIOs"),NULL);

网友:
特别说明一下,楼上骂人是骂microsoft

网友A:
可以用[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HGPIO]
"Index"=dword:1
  "Prefix"="HGP"
  "Dll"="HGPIO.dll"
  "Order"=dword:0
但是默认的注册表中不包含相关项,当需要加载的时候再把这些项写到注册表,然后调用
HANDLE device=ActivateDevice(_T("Drivers\\BuiltIn\\HGPIO"),NULL);
当需要卸载的时候用DeactivateDevice,再把相应注册表删掉。

我试过,可用

网友:
貌似应该用ActivateDeviceEx

网友:
我以前使用过,好久了,好像注册表里还要写,应该跟6楼的写法差不多
LPCTSTR path =_T("\\****\\****");
HANDLE Handle = ActivateDeviceEx(path, NULL, 0, NULL);

网友:
用ActivateDevice和ActivateDeviceEx  有什么样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HGPIO]
"Index"=dword:1
  "Prefix"="HGP"
  "Dll"="HGPIO.dll"
  "Order"=dword:0
但是默认的注册表中不包含相关项,当需要加载的时候再把这些项写到注册表,然后调用
HANDLE device=ActivateDevice(_T("D……

还要这样弄?那很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