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E下 把从摄像头出来的原始文件,RGB数据 转成影音文件,可以用CE的播放器播放,是否可行?

楼主:
在CE下  把从摄像头出来的原始文件 RGB数据,转成影音文件,可以用CE的播放器播放,是否可行?

是否需要硬件的支持?驱动是否要做工作?

平台:2440 CE5.0

多谢各位!

网友:
可以实现。可不可行不清楚....

网友:
可以实现,摄像头出来的是RGB数据,需要编码算法做成AVI(或者其他格式视频),播放时需要有对应的视频格式组件。 编码算法很多都是软件的,不需要硬件支持

网友A:
可行,但是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行,但是没有必要。

why

网友:
一边存,一边播?

对设备的性能要求比较高!!

还要看存成什么编码,一般CE下,编码的算法就比较耗CPU资源.

网友:
想想,只解码都会卡

还要一边编码,存文件,还要一边播,对CPU的要求可不是一般噢

网友:
2440 可行是可行,但是没有必要。。原因LS都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边存,一边播?
对设备的性能要求比较高!!
还要看存成什么编码,一般CE下,编码的算法就比较耗CPU资源.

不是一边存 一边播放 是从摄像头采集过来一帧后 想编码成AVI的格式,采集完成之后 就生产一个AVI的录像文件 得到这个录像文件之后 我就可以通过我的播放软件播放了

网友:
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我觉得2440 估计吃不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边存,一边播?
对设备的性能要求比较高!!
还要看存成什么编码,一般CE下,编码的算法就比较耗CPU资源.

不是一边存 一边播放 是从摄像头采集过来一帧后 想编码成AVI的格式,采集完成之后 就生产一个AVI的录像文件 得到这个录像文件之后 我就可以通过我的播放软件播放了

可以实现的,不过当时不是2440.估计2440也没问题

网友D:
有些摄像头可以输出JPEG格式,直接保存到AVI文件中,然后用播放器播放就可以。如果输入RGB,需要转换为YUV,然后经编码器压缩保存到AVI也可以。经过一定优化,在2440上,H.263/MPEG4编码性能可达176x144 25fp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些摄像头可以输出JPEG格式,直接保存到AVI文件中,然后用播放器播放就可以。如果输入RGB,需要转换为YUV,然后经编码器压缩保存到AVI也可以。经过一定优化,在2440上,H.263/MPEG4编码性能可达176x144 25fps。

OV2640 这些是可以输出JPEG,但是2440 camera接口只能认YUV的。
娜娜可以用C通道的YUV数据来做,不要用P 通道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摄像头可以输出JPEG格式,直接保存到AVI文件中,然后用播放器播放就可以。如果输入RGB,需要转换为YUV,然后经编码器压缩保存到AVI也可以。经过一定优化,在2440上,H.263/MPEG4编码性能可达176x144 25fps。

我发现RGB转成AVI的 大小没有变 一点没有压缩 如果我要压缩图像 是否要用到视频压缩,2440下作视频压缩的话 要不要添加硬件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OV2640 这些是可以输出JPEG,但是2440 camera接口只能认YUV的。
娜娜可以用C通道的YUV数据来做,不要用P 通道的。呵呵

用YUV和RGB转成AVI的算法 基本上上是一样的 我从网上找了个程序 可以吧RGB24的转成AVI 现在正在整RGB1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