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有效的wince应用程序问题

楼主:
我用evc编译成功生成exe可执行文件。板子是sbc2410,cpu s3c2410,arm9。编译时候选的cpu是armv4i,生成exe的文件下载到板子上运行不了,报错说不是有效的wince应用程序。mfcce400.dll也放到了wince的windows目录下。
配置是:standardsdk_500   win32[wce armv4i]release   sdandardsdk_500 Emulator
不知道是不是最后那个设置错了,是不是该选择设备。那里只有一个选项啊。
本人新手,还请高手指导~

网友:
配置是:standardsdk_500  win32[wce armv4i]release  sdandardsdk_500 Emulator

按照你的SDK,把上面的配置改成你的SDK

网友A:
我是菜鸟,你说的我的sdk是什么意思,这个不就是我的sdk么?

网友:
在configuration manager中修改自己的SDk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菜鸟,你说的我的sdk是什么意思,这个不就是我的sdk么?

你这是模拟器的SDK,

网友:
弄好了,自己制作了sdk,可以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