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关于继电器输出

楼主:
什么是继电器输出,其是否可以作为单片机的输入,如果可以需要加转接电路吗?谢谢

网友:
这个是电路控制中的说法。在很多自动化设备中,电路最终都需要对一些执行部件(如电机、电磁铁)实施控制,电路对这些执行部件的控制可通过继电器、双向晶闸管、晶体管等开关器件进行,因此对于电路的输出端来说就有了与之对应的“继电器输出、双向晶闸管输出、晶体管输出”等类型。

嗯 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继电器输出一般都是弱电控制的强电 应该不能接单片机管脚做输入的

我没做过 不确定 mark一下等高人解答

网友:
继电器输出为一个开关

单片机IO是不能直接识别的

加一个按键类似的电路即可

电源 电阻 输出 继电器 地

网友:
2楼的大牛能否把电路说得详细一点呢,小弟初学不是很懂

网友:
把开关信号转换成高低电平,单片机就可以识别了.

网友:
   其实很简单, 普通继电器相当于一个单刀双掷开关,控制外部电路的有三个管脚,不通控制电流时(默认状态)中间管脚接通一个左边管脚,通入控制电流时中间管脚接通右边管脚,继电器的吸合是要电流作用于电磁铁,由于这个电流不小,所以单靠单片机I/O口是不足以使继电器吸合的,应该加一个驱动(起功率放大作用,给继电器提供足够的电流),再单片机用I/0口来控制驱动,再由驱动电路(驱动芯片如UM2003)输出足够的电流使继电器吸合,就是这样。简单吧……

网友:
     继电器的输出,继电器的外壳上面写了输出的电流电压,也就是用弱电控制强电,强电强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输出的参数(如220V,2A),晶体管输出与继电器输出有区别,虽然二者都是控制器件,但晶体管输入和输出没有电隔离,而继电器是电隔离的,在体积有限制的时候,响应时间要很短的时候,都往往采用晶体管控制,而在电压比较高,电流比较大,要注意人身安全时,往往用继电器,至于继电器的作为单片机的输入的话,那就没得必要的,继电器就是一个隔离开关,弱电控制强电,好像不会接到输入管脚,除非你用外来信号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吸合状态输入到单片机,那也没得必要啊,继电器只是一个带有电隔离的开关……

网友:
问题是有些器件是是继电器输出,比如市面上常见的红外对射报警装置

网友:
做相应的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
你不妨去检测继电器的控制端!

网友A:
就是个开关,注意驱动能力的培养。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开关,注意驱动能力的培养。嘿嘿。

不好意思,打错了。注意驱动能力,等,自己接上电源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是这样的,继电器按照其刀掷的数量进行分类。继电器的刀是各条路径的共同的接线端。每个继电器的刀可以连接的位置就是继电器的掷。 一个继电器可由n个刀和m个掷组成。例如,单刀单掷继电器(SPST)有一个刀一个掷。
  A型继电器是单刀单掷型,其默认状态是“常开”。
  B型继电器是单刀单掷型,其默认状态是“常关”。
  C型继电器是单刀双掷型,先与一个继电器的掷断开,然后再连往另一个(先断后连)。
单个继电器叫做继电器,继电器输出意思相当于将驱动继电器等器件插在一个板上加几个排针什么的组成的一个电路,如DB-16R是一块由16个C型继电器组成的继电器输出板,一宝牌 人体感应开关 (吸顶C型继电器输出) 等,只要输入端接受信号,输出端就能带动报警器等东西的功能,就是说红外对射报警装置内部带有继电器,通过继电器当作输出直接控制报警器或自动门电灯等东西,不知道说清楚了没……

网友:
网页卡了一下,点了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