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上运行*.CAB文件的问题

楼主:
WinCE上运行*.CAB文件,需要什么文件的支持?
我试了几个CAB文件,都不能运行?(这几个CAB文件在WinCe手机上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
PPC的CAB只能在PPC里运行,Wince的CAB,只能在Wince里运行,你通过文件名看看版本。

网友:
楼上说的基本差不多,要选对平台

网友:
可能还有其它问题。魅族M8手机是WinCE6.0的吧,它上面的*.CAB文件在我的WinCE6.0平台上不能用.

网友:
是啊,肯定是什么不匹配,不管是CPU、系统版本或组件都会影响CAB文件的执行的

网友A:
系统要包含对cab文件的支持才行,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
cab 文件是要有程序打开吧,你的设备上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要包含对cab文件的支持才行,这是最基本的。
cab 文件是要有程序打开吧,你的设备上有么?

我问的就是这个,做NK时(定制系统)时需要选什么?

网友:
添加:PB5.0/PB6.0 -->Core OS -->CEBASE -->Applications - end user
CAB File Installer/Uninsta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