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LAB IDE 出现以下警告什么意思

楼主:
大家好:我刚刚接触MPLAB IDE,有很多东西不懂,出现的警告如下:
Warning[205] D:\MYPRJ\EXAM1.ASM 7 : Found directive in column 1. (list)
Warning[215] D:\MYPRJ\EXAM1.ASM 7 : Processor superseded by command line.  Verify processor symbol.
Warning[208] D:\MYPRJ\EXAM1.ASM 9 : Label truncated at 32 characters. (_CONFIG_FCMEN_OFF_IESO_OFF_BOD_OFF_CPD_OFF_CP_OFF_MCLRE_ON_PWRTE_ON_WDTE_OFF_FOSC_INTOSCIO)
Warning[207] D:\MYPRJ\EXAM1.ASM 11 : Found label after column 1. (count)
Message[302] D:\MYPRJ\EXAM1.ASM 22 : Register in operand not in bank 0.  Ensure that bank bits are correct.
Message[302] D:\MYPRJ\EXAM1.ASM 24 : Register in operand not in bank 0.  Ensure that bank bits are correct.
Warning[205] D:\MYPRJ\EXAM1.ASM 77 : Found directive in column 1. (END)

分别是什么意思,另外怎么知道在程序里面师哪一行出现了错误,还有,怎么我的程序不显示行数呢?要怎样设置才会显示程序的行数呢?
谢谢大家!

网友:
1。显示行数,在菜单里有个选项,可以切换。
2。microchip系列的单片机比较特殊。和常用的51内核的单片机对比起来。
   寄存器分BANK。注意检查你的代码,有些寄存器操作的时候需要切换到所在的BANK。
   另外,label符号非法。
   建议将7,9,11,22,24,77行的代码贴出来看看。
   应该是些编辑的错误。

网友:
第7、77行:这是一个警告,第一列出现编译指令,一般来说,汇编语言的第一列要么是标号,要么是;、*、#这样的注释标识,不应该出现编译指令和汇编语言指令。编译器在提醒你这究竟是标号还是编译指令。
第9行:标号太长了,这个汇编器只允许不超过32字符的标号;
第11行:这是一个警告,一般标号都应该从第一列开始,但是你的代码并不是这样,所以编译器发出警告,意在提醒。
第22、24行,操作数中的寄存器用了错误的bank中的寄存器。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贴出错误行的代码!!!!

楼上说的错误原因不一定都是必然的,第一个错误可能影响第二个

网友:
学习了,我也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