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单板上电后自动开机。wince6.0+PXA310+LP3972

楼主:
    我现在想在bootloader中加入代码,检测管脚电平,如果低电平就是CPU进入超级睡眠模式。从而实现“禁止单板上电自动开机”。但是在boot中怎样控制CPU睡眠我还没有弄清楚。看了开发手册,用协处理器的PWRMODE那个寄存器可以控制,但不知道协处理器的寄存器应该怎样设置。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I2C总线控制电源管理芯片LP3972,但我觉得这样就比较麻烦。请各位大侠指教,有没有简洁高效的办法。

网友:
bootloader下休眠?这个很难搞哦,进人休眠模式不难,但是唤醒就麻烦了。

没有做过,我现在有时候唤不醒,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A:
休眠模式设置哪个寄存器呀?我发现协处理器也要I2C通信,有点麻烦。我们现在的单板休眠了以后偶尔也会出现无法唤醒的问题,硬件同事说可能和后备电池有关系。你看看放段时间是不是又可以起来了。

网友:
    主要是PXA303怎样设置才能直接进入休眠呀?不调用系统函数,直接设置寄存器。难道一定要用控制协处理器或者电源管理芯片才能实现吗?
    请大虾们出来指点。

网友:
看来是没有其它好办法了。只能通过电源管理芯片控制 pwr_en和sys_en来控制了。

网友B:
可控制协处理器的PWRMODE 来进入深度休眠模式。
PX303 自带的BSP已经包含了 进入休眠模式的汇编代码,自己调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控制协处理器的PWRMODE 来进入深度休眠模式。
PX303 自带的BSP已经包含了 进入休眠模式的汇编代码,自己调用即可。

大侠,汇编代码是在boot中吗?可不可以说一下详细地址?多谢。

网友:
C:\Wince600\platform\common\src\soc\pxa320_ms_v1\XLLP_processor\source\xllp_pm_suspend_asm.s
函数名称为 XllpPmEnterSleep

pxa320_ms_v1 我的是pxa320的BSP
目录修改为你pxa300的bsp目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休眠模式设置哪个寄存器呀?我发现协处理器也要I2C通信,有点麻烦。我们现在的单板休眠了以后偶尔也会出现无法唤醒的问题,硬件同事说可能和后备电池有关系。你看看放段时间是不是又可以起来了。

协处理器和I2C有什么关系?只是通过汇编代码操作就可以

网友:
谢谢大家,基本找到解决思路。用汇编指令控制协处理器c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