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四个起隔一个丢一个,困扰两天了

楼主:
以下程序段的功能是:
    以2400bps从计算机发送任一字节数据,当单片机收到该数据后,
在此数据前加上一序号然后连同此数据一起发送至计算机
出现的问题:
    当发送abcdefgh时,收到的是1a2b3c4e5g
              如果正常应收到:1a2b3c4d5e6f7g
也就是从第四个开始出了问题,丢一个出现一个。
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多谢各位。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num,flag;
void init()
{
        //设置并启动定时器1的方式2,8位自动重装
        TMOD=0x20;
        TH1=0xf4;
        TL1=0xf4;
        TR1=1;
        //设置串口
        SM0=0;
        SM1=1; //串口工作方式为方式1
        REN=1;//允许串口接收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口中断
        num=0;  //num是每个字母前的编号
        flag=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flag=0;
                        //以下显示编号1~9
                        num++;
                        if(num==10)
                                num=1;
                        SBUF=0x30+num;
                        while(!TI);
                        TI=0;
                        //发送接收到的数据
                        SBUF=temp;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RI=0;
        temp=SBUF;
        flag=1;
}

网友A:
可能是主机发送过快的缘故吧。
因为中断可以抢占主程序,
while(1)
{
if(flag==1)
{

ES=0;
这期间中断都可能进来。

网友:
因为主机是连续发送,你的程序却要求以两倍的速度发回数据。
就是说,同样的时间里面,主机向单片机连续发送了8字节,单片机却要发回16字节数据,这可能吗?

网友:
//中断和主程序同步有问题。你的主程序处理时间大于1个字符(接受加发送),造成丢失。
//可以考虑发送也用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主机发送过快的缘故吧。
因为中断可以抢占主程序,
while(1)
{
if(flag==1)
{

ES=0;
这期间中断都可能进来。

后面关闭中断期间,可能未接受数据就丢失了。

网友B:
楼主,你这样的设计思想 是不行的
PC给单片机发送7个字符,而你的单片机每次只能处理一个,接收到后,你又发送两个,这样的时间根本就不够,发送完了两个字符,可能就把第二个要接收的字符给错过了,出现数据丢失很正常的,这样单片机是处理不过来的

建议楼主  接收到7个字符之后,把数据放在一个全局变量的数组中,等待接收完了,然后在去处理数值中的数据,发送给P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样的设计思想 是不行的
PC给单片机发送7个字符,而你的单片机每次只能处理一个,接收到后,你又发送两个,这样的时间根本就不够,发送完了两个字符,可能就把第二个要接收的字符给错过了,出现数据丢失很正常的,这样单片机是处理不过来的

建议楼主? 接收到7个字符之后,把数据放在一个全局变量的数组中,等待接收完了,然后在去处理数值中的数据,发送给PC

能不能再个体点儿,把程序给改下,多谢了

网友:
扔到中断中处理就可以了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num,flag;
void init()
{
//设置并启动定时器1的方式2,8位自动重装
TMOD=0x20;
TH1=0xf4;
TL1=0xf4;
TR1=1;
//设置串口
SM0=0;
SM1=1; //串口工作方式为方式1
REN=1;//允许串口接收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口中断
num=0;  //num是每个字母前的编号
flag=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if(RI)
        {
                RI=0;
                temp=SBUF;

                num++;
                if(num==10)
                num=1;

                SBUF=0x30+num;
                while(!TI);
                TI=0;

                SBUF=temp;
                while(!TI);
                TI=0;
        }
}

网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num,flag;
uchar buf[7]={0};

void init()
{
//设置并启动定时器1的方式2,8位自动重装
TMOD=0x20;
TH1=0xf4;
TL1=0xf4;
TR1=1;
//设置串口
SM0=0;
SM1=1; //串口工作方式为方式1
REN=1;//允许串口接收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口中断
num=0;  //num是每个字母前的编号
flag=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flag=0;
for(i=0;i<7;i++)
{
//发送接序号
SBUF=0x30+(i+1);序号从1开始
while(!TI);
TI=0;
//发送接收到的数据
SBUF=buf;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RI=0;
buf[num++]=SBUF;
if(num==7)flag=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