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F卡的读与写的问题~

楼主(2009-05-21):
关于CF卡的读与写的问题~
网上有文章说,CF卡每个单元有10万次擦写寿命~每个单元的改写叫一次
我在CF卡里装了个win2000系统,在开机的时候对CF卡大部分的操作是读,,,
请问,这种“读”操作,算是一次擦写吗?毕竟没有改单元里面的内容,,
网上

网友A:
不算,CF这类卡要想实现写的功能,都要先做块擦除,然后才能写。

网友B:
呵,那是不是意味着。。。
如果我在CF卡里放一个MP3文件~
然后不停地COPY这个MP3到电脑上,,,
无论怎么,多少次的 COPY都不会对CF的寿命有影响??

网友C:
读不算擦写! 真正的擦写是你在 写入 新的数据 或 删除 擦除数据 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