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BSP移植中eboot.nb0太大而不能下载该怎么办?

楼主:
  小弟现在在做wince 4.2到wince 5.0的BSP移植,用的是友善之臂的板子。现在生成了一个256k的5.0的eboot.nb0,而原来4.2的eboot.nb0才88K。我先下载了4.2下面的sbc_vivi,之后再下载这个256K的eboot.nbo时,dnw输出下列信息:
FriendlyARM> load flash eboot u
USB host is connected. Waiting a download.
Length of file is too big : 262144 > 131072
Failed downloading file
而如果下载4.2的88K的eboot.nb0则是可以成功下载的,之后也能下载nk.bin,板子也能跑起wince 4.2。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256K的eboot.nb0太大了,以致下载失败,这是不是因为这个sbc_vivi不支持5.0呢?我在生成工程时已经去掉了IE,wordpad等可选的组件,在boot.bib中也把
EBOOT    8c038000  00040000  RAMIMAGE改成了:
EBOOT    8c038000  00020000  RAMIMAGE,可是eboot.nb0还是没有小下来,那么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小弟是刚刚接触,所以对BSP移植也不是很懂,有哪位大侠能指导指导,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wince5.0结构已经忘记了。其实每中板子结构有有一些变化。
我在6410里面就只要改boot.bib和iamge_cfg.h两个文件。改一个地方基本上没有用。
我也遇到过Eboot下的FrameBuffer不够用的问题。

网友:
我今天试着用4.2下面的eboot.nb0来下载镜像了,貌似这个88K的eboot能下载5.0的NK.bin.现在的新问题是我用的BSP上的LCD是640*480的,而我的开发板的LCD是320*240的,下载后屏幕不能完全显示桌面,那我应该改动哪些文件来移植这个LCD驱动呢?我试着把一些640和480的地方改成了320和240,把platform.reg下面的640和480也改了一下,但是其他的参数就不知道该如何改了,.bib文件也没有改动,编译能生成镜像,但是通过DNW却不能下载成功,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地方要改动啊?这是个小问题,但是我不太懂,希望有哪位大侠能够指点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你要检查一下FrameBuffer够不够用,看下eboot.bib,config.bib,image_cfg.h,里面会看得到每个分配的内存。
320*240到640*480改的东西不多,640*480是VGA的么?

网友:
把EBOOT里面的配置文件的限制大小改大就OK了,我的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
  谢谢xqhrs232的提示,我现在找到EBoot大小的配置文件了,把Eboot目录下的boot.bib中的ROMSIZE改为16000就可以编译出来88K大小的文件了。其它的地方可以不用修改。其实下载Eboot.nbo时可以用4.2下的,一样能够把5.0的NK.bin下载下来,下载后系统也能正常运行。至于触摸屏,也是改动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的指点,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