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知道24V输入转5V输出应该用什么芯片吗???

楼主:
24V输入转5V输出是直接转还是分级转???
有什么合适的芯片片吗??
第一次做这种电路。。。。

网友:
GS2678据说能转,如果必须这么做,俺习惯直接转。

网友:
直接转的话,转换芯片会不会发热很厉害,如果分级转,发热量是不是平摊到每级的转换芯片上,这样会保险些????

网友:
俺没转过那么高的,根据平常观察,估计会很热。

网友:
直接转的话,可以用LM2576/LM2596

网友:
输出电流不大的话,用7805就好了。

网友:
24V转5V,压差太大,发热和功率消费太大,LDO一般都吃不消,7805也不行。

像这样的压差太大的电源设计,直接采用DCDC 就可以。

具体可以用TI或者NS等公司的,关键看楼主的电流要求,
需要通过多大的电流呢?

上面公司的IC很多,比如TPS5430

网友:
LM2576 ,2576之类的吧,不过肯定要加散热片了

网友:
直接上7805用一会没问题,可是上不了产品,肯定是要出问题的,一前辈有过这样的例子

个人觉得可以在之前加一级开关电源,然后再317稳压

这样电流即有保障,输出电压也足够稳定

网友:
这种压差肯定用DC-DC的。
LDO不合适。
第一,发热受不了,局部会非常烫(有被烫伤手的经验)。
第二,长时间这样工作,寿命低。

网友:
LM2576没有问题

网友:
24V转5V,的确压差太大,
试试采用DCDC 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