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系统下如何实现显示电池电量百分比

楼主: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CE系统下,如何显示电池电量的百分比。我硬件平台是S3C2440,我用它自身带的ADC读取电池电量在计算可以吗?再就是加载电池监测芯片。除了这些还有其它什么办法吗?请大家踊跃发言,谢谢!

网友A:
通过自带的ADC就可以了,然后BSP里边加一下电池的驱动。

网友:
应该可以吧,其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自带的ADC就可以了,然后BSP里边加一下电池的驱动。

您好,CE系统中不带电池驱动吗?我现在可以直接用电池给板子供电,是否意味着带有驱动呢?

网友:
CE中是有电池驱动,但是要根据自己的板子改,否则电量显示肯定不对
电池能给板子供电是硬件的实现而不是软件的驱动。

网友:
http://bbs.preboss.org
CE中是有电池驱动,但是要根据自己的板子改,否则电量显示肯定不对
电池能给板子供电是硬件的实现而不是软件的驱动。ce有没有电池驱动我还真不知道,不过如果有也真不适合你自己板子,接口也不一样啊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过自带的ADC就可以了,然后BSP里边加一下电池的驱动。

您好,CE系统中不带电池驱动吗?我现在可以直接用电池给板子供电,是否意味着带有驱动呢?

电池直接给板子供电不意味着有驱动。
电池供电纯硬件的东西,而显示电池电量就要用软件去实现。

网友:
位置:\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ATTDRVR
其中sbattif.c是pdd层的代码,改改这个就行了

网友C:
电池电量显示,一般需要根据电池放电曲线来调,否则显示出来的东东不准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电量显示,一般需要根据电池放电曲线来调,否则显示出来的东东不准确的

这个仁兄说的对。
对于电源显示的百分比,一般是采用查表的方法实现。
首先根据电源锂电池等电源的放电曲线,建立电源的电量的百分比的表,
然后根据ADC检测的结果,对应查表,即可查得需要显示的百分比。

网友:
呵呵。本来昨天想结贴了。但想想还是等等,多听听大家的意见,结果又收到大家的指点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电量显示,一般需要根据电池放电曲线来调,否则显示出来的东东不准确的

这个放电曲线要自己测试和绘制吗?还是网上有参考的也可以呢?这个电池容量不一样曲线也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池电量显示,一般需要根据电池放电曲线来调,否则显示出来的东东不准确的

这个放电曲线要自己测试和绘制吗?还是网上有参考的也可以呢?这个电池容量不一样曲线也不一样吧。

通常有两种方式获取这个曲线,一是从电池的厂家拿数据,二是自己一点一点测,最好是两项都做。

网友D:
前两天整电池电量的显示,充电状态下,发现百分比跳变很严重,我把步长配置为5%,还是发现有时候会跳变,一会儿是70%,一会是75%,然后又是70%
后来想想如果结合电池的充放电曲线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A:
充电过程中测试电量是不准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产品在充电过程中只显示充电,比如电量条动态显示充电中,你看手机和MP3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过程中测试电量是不准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产品在充电过程中只显示充电,比如电量条动态显示充电中,你看手机和MP3都是这样的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整电池电量的显示,充电状态下,发现百分比跳变很严重,我把步长配置为5%,还是发现有时候会跳变,一会儿是70%,一会是75%,然后又是70%
后来想想如果结合电池的充放电曲线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还有同道中人啊,你好。你电池电量的采取是采用什么方法啊?用2440本身的ADC?

网友:
充电状态下电压本来就是不稳定的,即使采用步进是5%也不一定能改变百分比跳动的情况的。
所以ADC检测的时候还是和上一次测试值作一下比较。比如这一次的是75%,下一次测得高于75%的范围就显示80%,若是低于75%到了70%范围,那么就让他保持在75%,就是说小于上一次结果的就舍弃掉,这样看起来会比较稳定。

网友:
在网上找了些例子,修改了系统的BSP,接上电池,可以用了,至于精确度还没测试,还有现在显示的是百分比,我想充电时救不显示百分比了,采用手机那样的滚动指示,不知道容易做不,先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