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路LVDS串行传输

楼主(2009-12-16):
3路LVDS串行传输
3路并行40M的LVDS信号想通过一根光纤传输,到另一端然后再还原成3路并行LVDS信号,首先肯定是先将3路信号转化成串行数据,然后再发送到接收端,接收端再把串行数据还原成并行数据。光纤传输有现成的模块,逻辑部分想用FPGA做,现在发现若对40M的信号用2倍频采样的话,三路信号有一个起始位和一个停止位,那么光纤传输的速度就达到80M*5=400M了,这样接收端接收400M的信号肯定会很麻烦
各位大侠,请问有没有更好的实现方案啊
先谢谢了!
信号

网友A:
有知道的吗?

网友B:
有知道的好心人来帮忙一下啊

网友C(2010-02-02):
高速传输要用同步传输的设计。从你的设计中看还是采用异步模式,肯定速率要求高,传输效率低
LVDS已经是数字信号,没有必要80M采样,40M就可以。总带宽130M就差不多了
3×40M到120M串行化(自己定义一个分组交换算法),自己用FPGA做,传输用DS33Z11,超频一下
参考一下以太网芯片
http://datasheets.maxim-ic.com/en/ds/DS33Z11.pdf

网友D:
没做过这么高速的,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