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中兴的通讯设备中,比如路由器、GPON 、无线基站等,主要使用的什么嵌入式操作系统?

楼主:
一般是vxworks、linux,还是自己开发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网友:
router,switch vxworks用的比较多

网友:
vxworks用的比较多

网友:
router和switch, 那肯定是用FreeBSD或者BSD衍生的操作系统,因为他们的协议栈做的比较完善。至少据闻华为的router用的操作系统就是从BSD为基础开发出来的。

网友:
一般是Vxworks或其他嵌入式系统,至于FreeBSD。 在性能,功能方面对一般主机是足够的,对网络设备是不够的,例如华为,下层每个处理器用Vxworks,上层一点用Dopra实现分布式管理,VRP则提供路由/交换等配置。  网络设备的网口不会起TCP/IP协议栈的,否则CPU就是强上10倍也是不够用的,想一想酷睿双核在Linux下用netfilter纯转发才180万小包/秒,路由器可是要搞定几千万甚至几十亿每秒的数据包,并且是加上路由表和ACL等业务的。

网友A:
新的VRP平台用得是linu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VRP平台用得是linux

你说的是哪个版本? 至少V5一般还是Vxworks。
现在是投入一些人力去搞linux了,不过貌似还没可用版本,以后可能确实用linux,linux在多核SMP支持上毕竟还是要好一点。

网友:
zte目前是VxWorks

网友:
大部分产品使用的是VXWORKS

网友:
3G设备都用的Vxworks

网友:
vxWorks  通信设备很多都用这个

网友:
vxworks,可能以后会用linux

网友:
VxWroks,目前Linux已在开发中

网友:
基本是VxWorks,新的产品准备向Linux转型

网友:
华为的那些一般都是VxWork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