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开发wince使用下面哪个好?vs6.0简体版,vs06简体版,vsnet简体版,vs2005和vs2008

楼主:
我看到论坛里wince5.0的开发,都是用evc和vs2005
evc我有了,但是vs2005我没有
今天我去买盘,有vs6.0简体版,vs06简体版,vsnet简体版,和vs2008.就是没有vs2005
请问上面哪个版本是vs2005??如果没有用哪个好一点??

我一直做单片机程序,对于windows开发了解很少,请高手帮帮忙

谢谢!!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vs2008可以用在wince5.0上吗??
另外vs2008的开发环境和vs2005差别大吗,我买了本书《windows ce 嵌入式高级编程及其实例详解》主要是基于vs2005开发的,不知道能不能用在基于vs2008开发

网友:
当然可以。
vs2008可以写vs2005的程序(CF2.0),新建应用程序时选择就好了。
据说VS2008性能好一些。

网友:
现在在用2005,正准备换2008

网友:
wince5.0不是用PB5.0么,VS2005开发6.0的吧

网友:
听说2008比2005稳定很多的

网友:
没用过08,感觉05挺好用

网友A:
如果用vs2005,需要打sp1的补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vs2005,需要打sp1的补丁吗??

这个还是需要的

网友:
听说sp1安装很慢

网友:
我现在正在做 WinCE5.0 的开发:

使用 PB5.0 裁剪 WinCE5.0 操作系统;

使用 VS2005 开发应用程序。

所以推荐你使用这个组合:PB5.0 + VS2005

PB5.0 需要自己找或开发板光盘中有;

VS2005 电脑城买,很多。

网友:
谢谢,今天下载了一个,但是没有sp1

网友:
2005就足够了,注意先装EVC再安装2005
2008还没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