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eMakeCall 失败 错误号为 LINEERR_INVALBEARERMODE 的原因

楼主:
我的调用顺序为:
lineOpen --------------Success

lineTranslateAddress     -----success

设置为:
lpCallParams->dwTotalSize      = dwSizeOfCallParams;
        lpCallParams->dwBearerMode     = LINEBEARERMODE_VOICE;
        //@@lpCallParams->dwMediaMode      =LINEMEDIAMODE_INTERACTIVEVOICE ;
        lpCallParams->dwMediaMode      = LINEMEDIAMODE_DATAMODEM;

        lpCallParams->dwCallParamFlags = LINECALLPARAMFLAGS_IDLE;
        lpCallParams->dwAddressMode    = LINEADDRESSMODE_ADDRESSID;
        lpCallParams->dwAddressID      = g_dwCurrentLineAddr;
        lpCallParams->dwDisplayableAddressSize =
                lpTransOutput->dwDisplayableStringSize;
        lpCallParams->dwDisplayableAddressOffset = sizeof (LINECALLPARAMS);

然后调用

        g_MakeCallRequestID = lineMakeCall (g_CurrentLineInfo.hLine,
                &g_hCall,
                szDialablePhoneNum,
                0,
                lpCallParams);
MakeCallRequestID 的返回值为LINEERR_INVALBEARERMODE  是不是我的modem没有初始化?那我需要怎样来完成???
TAPI如上调用是否有错???  谢谢!

网友:
原因是LineID选择不对.没有对应到可用的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