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程序中修改wince启动画面

楼主(2009-03-14):
如何在程序中修改wince启动画面
我手上没有开发板 只有现成的pda和platformbuilder,想用evc写一段代码在wince开机画面出现前显示我的图片,并且在wince启动画面出现后运行我的程序 不知可行吗
如果可行请略指点一二
如果不行请给个建议
wince
程序
开发
如何
图片
WindowCE

网友A:
EVC修改不了wince的启动画面
如果你启动之后再要显示你的画面,就可以,写个程序自动运行的。不过貌似自动运行也要改注册表吧。

网友B:
在bootloader里面直接显示一副logo得了,如果想播放gif文件的话要动动脑筋了

网友C:
开机画面一般放在Bootloader中.
wince启动后的程序可放在wince 的启动中.(当然还有其它方法.)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在PDA上找到原带启动画面的图片,在该目录下删除这个图片,用你想要的图片起一样的名字放进去,就OK了,如果想硬气不丢失,用PB来编译NK.BIN的时候把图片替换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