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中TICK指什么,一个TICK的时间怎么计算或获取.

楼主:
请教如题所示

网友:
tick一般指os的kernel计时单位,用于处理定时、延时事件之类。一般使用硬件定时器中断处理tick事件

网友:
n那么一个TICK应该是多长时间呢

网友A:
sysClkRateGet()一下,看看出来的值是多少。
假如说是200,那么你的一个tick就是 1/200 秒

这个值是在BSP中定义的与你硬件时钟有关。

网友:
楼上回答都正确,通常我们在VxWorks当中定义一个tick为60分之一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sClkRateGet()一下,看看出来的值是多少。
假如说是200,那么你的一个tick就是 1/200 秒

这个值是在BSP中定义的与你硬件时钟有关。

没错 sysClkRateGet() 可以取到你的OS的tick精度。
同时,vxworks里,你可以在usrRoot里修改tick精度,假如需要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