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串口读取GPS的数据

楼主:
如何串口读取GPS的数据,高手指点。

网友A:
根据GPS模块的要求,设置好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按照普通的COM读取数据就行。

网友B:
按GPS NMEA-0183协议分析从串口得到的数据

网友C:
串口 设置+命令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GPS模块的要求,设置好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按照普通的COM读取数据就行。

有没有这方面的参考书籍或参考网站可以推荐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GPS NMEA-0183协议分析从串口得到的数据

有没有这方面的参考书籍或参考网站可以推荐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口 设置+命令等

有没有这方面的参考书籍或参考网站可以推荐啊?谢谢

网友:
这个不需要书籍啊。直接读串口就行了。他一直发过来,你直接收就可以了。

这个,我以前就做过,GPS数据接受。很简单。

网友:
网上有资料,直接接收串口数据就可以,模块一直发送数据,你自己写分拣程序就可以

网友D:
你用这个工具把数据抓下来,看看都是些什么 ,再写程序处理即可。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e/3000-2218_4-7515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

网友:
《Windows CE嵌入式高级编程及其实例详解》有GPS编程的介绍
其实和读普通串口是一样的
只不过读取回来的是符合NMEA-0183协议的数据
需要用代码解析出其中自己关心的数据
比如经度,纬度等等。

朱铭雷

网友:
NMEA-0183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这个工具把数据抓下来,看看都是些什么 ,再写程序处理即可。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e/3000-2218_4-7515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

网友:
网络上搜索wince 串口通讯
就有例子

网友:
关键问题不在怎么解析数据,而在于如何建立sirf3与开发板的串口通信链路

网友:
注册表里设置GPSMC.EXE所使用的虚拟串口号,然后按照一般串口来使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