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左右循环程序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小弟才疏学浅,一个LED从左循环到右边,再从右循环到左!!一直走不停!!
问题是现在程序左右一并走了,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各位师傅指点指点!!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uint temp1;
void delay();
void main()
{
                temp=0xfe;
                temp1=0x7f;
while(1)
        {
                P0=temp;
                temp=_crol_(temp,1);
                delay();
                P0=temp1;
                temp1=_cror_(temp1,1);
                delay();
                P0=temp;
        }
}
void delay()
{
        uint x,y;
                for(x=50;x>0;x--)
                        for(y=100;y>0;y--);
}

网友:
楼主,用我的程序吧。 随便你想怎么走 都可以,流水灯,左-右,右-左,无限走,呵呵

#include"reg51.h"
#include"51usb.h"                   //51USB实验板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ticks);// 延时程序的声明

void Left(void);                //向左移动
void Right(void);                //向右移动
void Left_A(void);                //向左移动增亮
void Right_A(void);                //向左动减灭
void Left_B(void);                //向右移动增亮
void Right_B(void);                //向右动减灭

void main()
{
P1=0x0C;//选通LED,74HC138的Y6=0;请看原理图
while(1)
{
  Left();
  Right();
  Left_A();
  Right_A();
  Left_B();
  Right_B();
}
}
//////////// 延时程序的实现////////////////////
void delay(uint ticks)
{
uchar i;
for(;ticks!=0;ticks--)
        for(i=1000;i!=0;i--);
}

void Left()
{
unsigned char i,temp;
temp=0xfe;
LED=0xff;                                //灭所有LED
delay(100);                        //延时
for(i=8;i!=0;i--)
{
   LED=temp;                        //输出LED数据
   temp<<=1;                        //LED数据左移动一位
   temp++;                                //加一,为了熄灭最后一位LED
   delay(100);                          //延时
}

}

void Right()
{
unsigned char i,temp;
temp=0x7f;
LED=0xff;                                  //灭所有LED
delay(100);
for(i=8;i!=0;i--)
{
   LED=temp;                         //输出LED数据
   temp>>=1;                         //LED数据右移动一位
   temp|=0x80;
   delay(100);
}

}

void Left_A(void)
{
unsigned char i,temp;
temp=0xff;
LED=0xff;                                  //灭所有LED
delay(100);
for(i=8;i!=0;i--)
{
   temp<<=1;                          //LED数据左移动一位
   LED=temp;                          //输出LED数据
   delay(100);
}
}

void Right_A(void)
{
unsigned char i,temp;
temp=0;
LED=0;                                           //亮所有
delay(100);
for(i=8;i!=0;i--)
{
   temp<<=1;                           //LED数据左移动一位
   temp++;                                   //加一,为了熄灭最后一位LED
   LED=temp;                           //输出LED数据
   delay(100);
}
}

void Left_B(void)
{
unsigned char i,temp;
temp=0xff;
LED=0xff;                                   //灭所有LED
delay(100);
for(i=8;i!=0;i--)
{
   temp>>=1;                           //LED数据右移动一位
   LED=temp;                           //输出LED数据
   delay(100);
}
}

void Right_B(void)
{
unsigned char i,temp;
temp=0xFF;
LED=0;                                           //亮所有LED
delay(100);
for(i=8;i!=0;i--)
{
   temp>>=1;                           //LED数据右移动一位
   temp|=0x80;                           //最高位置一,为了熄灭最高一位LED
   LED=temp;                           //输出LED数据
   delay(100);
}
}

网友:
谢谢啦!!!
不过C语言里不是有_crol_和_cror_ 循环命令吗!!我就是想搞明白这两个是如何实现的!!而且用他代码较简单!

网友:
你的代码:
P0=temp;
temp=_crol_(temp,1);
delay();
P0=temp1;
temp1=_cror_(temp1,1);
delay();

赋值2次,肯定是一并走到中间

网友:
看看这个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1471a501009n2v.html

网友:
你需要做的是从左移到右,需要一个判断,然后调用另外一个函数,让它从右移到左。

网友:
_crol_  字符循环左移
_cror_ 字符循环右移

楼主 你这样的用功能 用查表最方便了,呵呵

void main()
{ int i=0;

while(1)
{
  temp=0xfe;
for(i=0;i<8;i++)
{
  P0=temp;
  temp=_crol_(temp,1);
  delay();
}

for(i=0;i<8;i++)
{
  P0=temp;
  temp=_cror_(temp,1);
  delay();
}

}
}

网友:
P0=temp;
temp=_crol_(temp,1);  //这儿temp值只左移了一位,只执行了一次
delay();
P0=temp1;             //这又立即换成右移的值了,所以你只会看到两边灯向中间移
temp1=_cror_(temp1,1);
delay();
P0=temp;
这样解决吧,可能你容易理解
uint i;
temp=0xfe;
temp1=0x7f;
while(1)
{
P0=temp;
for(i=0;i++;i<8)
{
  temp=_crol_(temp,1);
  delay();             //用FOR,让其循环8次
  }
P0=temp1;
  for(i=0;i++;i<8)
  {
   temp1=_cror_(temp1,1);
   delay();
   }
}

网友:
while(1)
{
P0=temp;
temp=_crol_(temp,1);
delay();
P0=temp1;
temp1=_cror_(temp1,1);
delay();
P0=temp;
}
我觉得是你delay()里面没有写延时的时间。

网友:
有时C语言,都忘了。。。。。

网友:
mark,我一般用左移右移运算符 ,混合编程方便的话,直接用汇编带进位移动

网友:
直接模拟“循环队列”

网友:
挖坟、不结贴、以及明明解决问题还不满意结贴的行为
都要受到鄙视!!

网友:
分析的很好,你要循环一次再循环下一次,要用循环。你的程序稍微更改一下就很好。这样改一下。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uint temp1;
uchar i;
void delay();
void main()
{
temp=0xfe;
temp1=0x7f;
while(1)
{

for(i=0;i<8;i++)
{
P0=temp;
temp=_crol_(temp,1);
delay();
}
for(i=0;i<8;i++)
{
P0=temp1;
temp1=_cror_(temp1,1);
delay();
P0=temp;
}
}
}
void delay()
{
uint x,y;
for(x=50;x>0;x--)
for(y=100;y>0;y--);
}

网友:
  一楼的代码不错~~我做实验就用的和一楼差不多的代码~~~

网友:
如果用for语句,建议移位的时候用<<和>>,因为用_crol_和_cror_虽然写的时候简单,但是调试的时候看汇编指令就知道比<<  >>复杂的多了。建议改为
void main()
{

while(1)
{
temp=0xfe;
temp1=0x7f;

for(i=0;i<8;i++)
{
P0=temp;
temp=_crol_(temp,1);
delay();
}
for(i=0;i<8;i++)
{
P0=temp1;
temp1=_cror_(temp1,1);
delay();
P0=temp;
}
}
}
其实就是上面的程序把temp和temp1的赋值拿到while循环中来而已

网友:
#include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a,b;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m,n,s;
for(m=20;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temp=0xfe;
P1=temp;
delay();
for(i=1;i<8;i++)
{
a=temp< b=temp>>(8-i);
P1=a|b;
delay();
}
for(i=1;i<8;i++)
{
a=temp>>i;
b=temp<<(8-i);
P1=a|b;
delay();
}
}
}

网友:
lz的程序写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