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急,快又要搞通宵了。WIN CE上的串口编程问题

楼主:
我写了个程序。在WINDOW CE上跑的,我用VS2008建立了个MFC智能程序。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助手不停的发送数据。发现助手上能接收CE上发来的消息,可是CE上的程序却一直阻塞(或者我把线程里面的代码改成一直在读的时候。都是没读到任何东西。)

第一次写CE,希望哪位大大指点
具体代码如下:

//按钮事件
OnBnClickedreaddata()
{

                if(!OpenCom())
                {
                        MessageBox(L"Open Fail");
                return;
                }
WriteFile(hCom,"asda22\r\n",20,0,NULL);
CreateThread(
                         NULL,                    //安全属性使用缺省。
                         0,                         //线程的堆栈大小。
                         ReadThreadFunc,                 //线程运行函数地址。
                         this,               //传给线程函数的参数。
                         0,                         //创建标志。
                         0);       //成功创建后的线程标识码。
        return;
}
/////////////////////////////////////////////////
OpenCom()
{
        DWORD dwError;
        LPCWSTR lpError=L"com1 open Error",lpOpenSucc=L"com1 open success";
        hCom = CreateFile(L"COM1:",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 (hCo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dwError = GetLastError();
                MessageBox(lpError);
                return FALSE;
        }

        else
        {

                SetCommMask (hCom, EV_RXCHAR);//指定端口监测的事件集
                SetupComm(hCom,1024,1024);//分配设备缓冲区
                PurgeComm(m_hComm,PURGE_TXCLEAR|PURGE_RXCLEAR);//初始化缓冲区中的信息

                if(!initDCB())
                        return FALSE;

//       if(!InitComTimeouts())//设置端口超时值
//             return false;

                //设置端口上指定信号的状态
//                EscapeCommFunction (hCom, SETDTR);// SETDTR: 发送DTR (data-terminal-ready)信号
//                EscapeCommFunction (hCom, SETRTS);// SETRTS: 发送RTS (request-to-send)信号
                return true;
        }
}

////////////////////////////////////////////////////

initDCB()
{
        DWORD dwError;
        dcb.DCBlength=sizeof(DCB);
        GetCommState(hCom,&dcb);
        dcb.BaudRate = 9600; //波特率为9600
        dcb.ByteSize = 8; //数据位数为8位
        dcb.Parity = 0; //偶校验
        dcb.StopBits = ONESTOPBIT; //1个停止位
        dcb.fBinary        =TRUE;
        if (!SetCommState(hCom, &dcb))
        {
                MessageBox(L"Set DBC Error");
                dwError = GetLastError ();
                return FALSE;
        }
        else
        {

                return TRUE;
        }
}
//////////////////////////////////////////////////////////////
DWORD WINAPI ReadThreadFunc(LPVOID lparam)
{

       Cwince_AppDlg  * Dlg = (Cwince_AppDlg*)lparam;
       BYTE   Byte;
       int    iCounter = 0;
       DWORD   dwBytes;
       char    ReceiveBuf[1000];  ///缓冲区的大小

       SetCommMask (Dlg->hCom, EV_RXCHAR);   ///只接收字符
       while (Dlg->hCo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DWORD  dwCommStatus;
                          WaitCommEvent(Dlg->hCom, &dwCommStatus, 0);
              SetCommMask (Dlg->hCom, EV_RXCHAR); ///重新设置要等待的信号
              //// 接收数据
              do
              {
                     ReadFile(Dlg->hCom, &Byte, 1, &dwBytes, 0);
                     if(dwBytes == 1)
                     {
                                                 MessageBox(NULL,L"get ",NULL,NULL);
                            ReceiveBuf[iCounter++] = Byte;
                            if(iCounter == 1000)
                            {
                                   ///L"接收缓冲区已满";
                                   return -1;
                            }
                     }
              } while (dwBytes == 1);
              if(iCounter == 0)  ///没接到数据
              {
                     continue;
              }
       } ///////end while
       return 0;

}

网友:
下个例子去参考

网友:
再顶啊,。。。。为啥呢。。。

网友:
ce上的建议你先找个例程跑一下,因为串口的线程设计一向比较绕人的。然后看该例程的代码,尝试自己修改,然后再尝试自己写。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程序占用了太多资源,你的程序没有等到串口事件就一直在读,一直等到读到数据才退出。
还有一个问题,你是先写在去起动读线程,这样有可能读不到数据,最好是先起动在去读。

网友:
ReadThreadFunc函数去拷贝个成熟的代码吧

网友:
直接使用 cnComm 类吧

网友:
找了个serial的类,用着不错。不过碰到个相当奇怪的一些问题。

我我用了2个助手,一个在PC上跑,一个在CE上跑。一开机的时候都可以通信了。

可是后来我关了PC上的助手,然后用XP的超级终端发送,CE就收不到了。后来换回PC上的助手发送。CE还是收不到。

气死了

网友A:
发现退出pc上的助手后,CPU100%,任务管理员显示是这个助手进程还在。

网友:
会不会是DCB没有设置对的问题?流控,波特率这些参数有没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退出pc上的助手后,CPU100%,任务管理员显示是这个助手进程还在。

CPU 100%的话很有可能是死循环啊,检查一下你的代码,有可能不是串口的问题哦,是其他线程或者界面之类什么的,细心点检查一下吧。

网友:
一般应该是线程没被Kill掉

网友:
关于WINCE串口问题,一般开发板中自带有。

而且网上源码也很多,可以参考的。

提供一个嵌入式开发网站:

http://www.evccod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