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 windows ce 程序的默认的部署位置?

楼主:
我现在程序是在vs2005上开发,然后通过usb部署程序到windows ce 5.0系统的开发板上,因为自带的内存32M有限,我在开发板上安装了一个SD卡128M(我的程序带有数据库,时间长了比较耗空间)。程序可以在部署到开发板上(默认在program 文件夹),虽然我也可以把部署到program的程序复制到sd卡上,但是这样有个问题,我就不能通过usb和电脑连接调试了。

有没有那个地方修改一下,这样我的程序可以直接部署到sd卡上,直接和电脑连接进行调试?

我的问题简单一点就是:如果直接把程序部署在windows ce 5.0 的开发板上的SD卡上,就是不是默认的位置?

我个人觉得,可能要修改注册表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不是很清楚在那里,
希望各位朋友提供帮助和支持。
先谢谢了。

网友:
1、打开项目属性对话框;

2、左边选部署;

3、右边远程目录里直接改成 \Storage Card (这是我的SD卡文件夹)

补充:如果是动态链接的话,那还需要把库文件的位置也改掉,不过最好静态链接,简单点。

网友:
这是 MSDN 中的说明:

如何:指定主项目输出的远程路径

http://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ms228855(VS.80).aspx

网友:
这些设置,一般都在工程的属性(VS2005)或Setting(EVC4)中

网友:
基本上楼上几位都很对。我现在去测试看看!那个方法最好!